小电包

楼主(2020-03-29):
先画个图,闲时准备做个小电包:12V,12.8A。看网上有装4颗18650的电池盒,这样就只用焊接线和插头就好了,到时再找个盒子把它们装起来

网友A:
容量有点小,意义不大,建议用磷酸铁锂4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有点小,意义不大,建议用磷酸铁锂40a以上。

谢谢!正在两种电池里徘徊中,先不想弄太大,如果是磷酸铁锂打算上20A~25A的

网友B:
看你想要派什么用场,18650电池盒触点接触电阻在大电流下是不能忽略不计的,远不如镍片点焊的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要派什么用场,18650电池盒触点接触电阻在大电流下是不能忽略不计的,远不如镍片点焊的电包。

用作外场给1000mA和1800mA的动力电池(聚合物锂电)充电。不知道电阻大了是否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作外场给1000mA和1800mA的动力电池(聚合物锂电)充电。不知道电阻大了是否有影响

你需要先测一下充电器供电端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先测一下充电器供电端的电流

路漫漫,看来到时还是选择镍片焊接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漫漫,看来到时还是选择镍片焊接好了

有单体的几十安时的磷酸铁锂,3串就3片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体的几十安时的磷酸铁锂,3串就3片焊起来。

网友C:
想自组,一定是焊接的,触点发热很酸爽。可以让商家点好发你,也可以买个电池点焊机,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组,一定是焊接的,触点发热很酸爽。可以让商家点好发你,也可以买个电池点焊机,100元左右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