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机

楼主(2020-03-29):
上次炸机后修完没多久(故障是陀螺仪供电插头震松了,现在接收机和陀螺都粘了海绵垫),也就飞了20起落,今天练习航线时第四电失控了,应该是震动突然变大。昨天飞了7个起落都没事,本想今天看下震动值的,结果侥幸心理没测就飞了。。不知道为什么故障率这么高,好好飞也炸就很气,挺喜欢450的金属感,也能享受修飞机的乐趣,给的定位就是航线练习机。不敢给450用好配件了,上次其实就是用手里的配件凑活修上的,感觉迟早还会出故障,两个大桨重量相差很大,贴了很多胶带,起飞震动挺大的,但悬停震动在1000左右,所有才放心飞了。。不知道是不是大桨的
问题,还是陀螺仪用时间长了不耐震,又或者舵机和电调该换了。以后飞之前应该看下震动值了,光检查插头和大小桨夹不行啊。

网友A:
这样配重大桨。不做好过做。凑合玩不适合玩直升机。直升机各方面要求比较高。要不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重大桨。不做好过做。凑合玩不适合玩直升机。直升机各方面要求比较高。要不很危险的

没毛病,仔细点,对自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重大桨。不做好过做。凑合玩不适合玩直升机。直升机各方面要求比较高。要不很危险的

这样配平不行吗?手里没秤,用平衡大桨的螺丝测的,飞起来噪音挺大的,但悬停震动没爆表。这便宜桨质量有问题,本不想用的,但闲置能干啥,试试配平,有炸机的准备

网友:
奖好像裂开了
还是换了吧

网友:
配平方法都是错的,这么凑合不炸才怪。沙发说得没错,直机各方面要求很高的。

网友B:
大桨做配重起码要加在重心上呀,加在边上不行的。

网友C:
对哦,先把桨担在一个横轴上找出重心,在重心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做配重起码要加在重心上呀,加在边上不行的。

哦,这样啊,那我好好学学配平。。我说怎么弄完切风的声音那么大,飞机头尾都想换了,大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哦,先把桨担在一个横轴上找出重心,在重心处配重

嗯嗯,会好好学习一下的,瞎来不行哈

网友D:
桨要做动静平衡,不但重量要一致,重心位置也不能差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要做动静平衡,不但重量要一致,重心位置也不能差太远

嗯,吸取教训了,没想到这样配平也能瞎飞几起落不出事,但说失控就失控。

网友:
直升机不能凑合

楼主:
故障炸多了心态有点崩,以前炸机外观有伤的零件都不要,这次没换新凑合了,因为总担心哪里还会出问题,所以没买新桨。以前买的桨只要飞行震动ok都直接用,可能对配平方面的细节轻视了

网友:
对于新手明明是自己错舵,也会觉得是失控造成的炸机

网友:
k8 这么看震动值

楼主:
运气不好尾巴炸坏了,以前最多尾管变形。。损失前伞齿,对转齿,尾中联,主轴横轴,电机齿,大齿,桨夹拉杆,轴承…

网友E:
浆的动静平衡要最好,其次,你说切风声比较大,你注意一下悬停的时候是否有双桨,有双桨会导致切风声不正常而且伴随震动强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浆的动静平衡要最好,其次,你说切风声比较大,你注意一下悬停的时候是否有双桨,有双桨会导致切风声不正常 ...

嗯嗯,明白了。机械其实调的很仔细,十字盘,螺距拉杆调的很完美,可能问题真出在桨上了

网友:
配平方法错误。应该找出2桨重心,如果重心位置一致,轻的那只重心点缠绕配重,如果不一样,重心点2侧选边缠绕配重以求重心点一致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