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Mach3伺服主轴问题

楼主(2020-03-29):
我有一台小铣床  以前是并口板 最近换了个USB的插口板  其他都设置好了就差主轴了    现在把主轴接了A轴插口上  点击电子手轮上的A轴+   能看到伺服控制器上有数字变化   主轴在7 8接线柱上   把电机设置里的主轴设置了78口 可是不转想问问 问题出在哪?还有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
控制卡不支持吧!你问问控制卡卖家咯

网友:
你这个控制板我用过,设置挺复杂的,不会就问卖家吧。

网友:
我说你来试验一下,因为我在∪SB控制器上没发观有out7,out8。所以建议把伺服Dir-接out3,Step-接out4,+5Ⅴ接共阳。然后软件设置,在spindle中step  pin设为4,dir pin设为3,然后测试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A:
另外,我印象中在mach3上好象要启用主轴才行!好久没用mach3了都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印象中在mach3上好象要启用主轴才行!好久没用mach3了都记不清了!

感谢哥们的方法  试过了不行  能看到伺服启动器上数字小幅度变化   主轴不转

网友:
这样设置没道理吧?现在主轴相当于A轴,在mach3里设置主轴有啥用?

网友(2020-04-30):
你这卡有0-10v模拟输出 ,那伺服主轴用个速度模式不就很简单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