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爱因制造】迷你Fokker D-VIII战机

楼主(2020-03-29):
翼展:550mm
起飞重量:46克
设备:AR6400接收机,1.9克舵机
动力:8520空心杯减速组+5030桨
材质:2mm 珍珠板+2mm层板+2mm D板
涂装:丙烯喷涂

飞行视频:

网友A:
机翼用的珍珠板吧,这玩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用的珍珠板吧,这玩意怎么样

2mm珍珠板挺好使,跟d板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翼做的真棒啊,或许我也该尝试一下呢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珍珠板?

网友B:
漂亮👍
副翼是拉线吗?副翼调整没有拉杆好调整吧,但是整洁隐蔽。看着挺复杂的,精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副翼是拉线吗?副翼调整没有拉杆好调整吧,但是整洁隐蔽。看着挺复杂的,精工制作&#128077 ...

用钓鱼用的太空豆调整,小飞机好弄,大的不能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C(2021-05-17):
请教一下大师,像这种8520减速组的飞机,您是如何抵消反扭的?副翼微调还是减速组往右往下5°安装?我之前做了一架减速组飞机是减速组往右往下5°安装的来抵消反扭,但是个人飞行技术原因老是炸机,这种减速组往右往下5°安装的方式容易约炸约歪。我看您图片减速组应该的正装的没有偏角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师,像这种8520减速组的飞机,您是如何抵消反扭的?副翼微调还是减速组往右往下5°安装?我之前 ...

向右下倾斜做拉角,关键角度要合适,大部分机型不需要那么大机头短的机型需要的拉角大一点

网友(2021-08-09):
里面的公仔是猪猪侠吗?

网友(2022-10-11):
想问问爱神,副翼拉杆使用的太空豆是怎么原理,没看明白。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