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一个X3机身,3D打印出来,有更新飞行照片

楼主(2020-03-29):
买了3D打印机,总想折腾点啥。
自己设计个X3机身吧,然后打印出来。
刚做出来,没飞过。不指望好飞,就是折腾着玩。
机身主体材料是ABS,脚架是弹性的TPU。

第一版尾管夹紧位置容易开裂,轴承安装位置需要打磨。
第二版,改进了轴承安装孔位尺寸,可直接安装轴承,尾管夹紧位置不容易开裂,重量还更轻一些。机身振动大的问题,把碳尾管换成铝合金尾管,悬停振动从2800减少到1500,可以接受了。

第三版增加了电池仓,电池仓和脚架一体化设计,用弹性TPU材料打印。一边飞一边拍照,不太清晰,机身强度飞航线和温柔3D没问题的。

上图:P
更新了飞行照片:

看最新版本:

下面是老版本

网友A:
什么切片软件支撑做得挺好

网友:
实在是很不错哦,我也买了打印机,只是画图还没学会。

网友:
一体的机身???  六六六

网友B:
头罩是戴不上了,,妙的风格,可以尝试淘宝找光敏树脂打印的,比这个结实,颜色也饱满

网友:
兄弟飞之前三思啊?

网友:
很有特色哦

网友:
炸鸡毁电池,

网友C:
有没有试飞?刚度有点担心,3D打印ABS,层间比较弱,收力会有可能裂开,那么大大机,有空中散架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飞?刚度有点担心,3D打印ABS,层间比较弱,收力会有可能裂开,那么大大机,有空中散架的可能性。
...

飞个悬停应该还能承受
在这里更新一下试飞的照片,只飞了悬停

悬停的时候振动比较大,VBAR显示振动有2800左右,应该是3D打印零件太脆没弹性。
后面准备把碳尾管换成铝尾管再试试有没改善。

忍者飞镖脚架

机身和飞越550妙有点神似。
图片中可以看到第二版机身设计改进了尾管的夹紧,改进后夹紧尾管那里不容易开裂了。

楼主:
已经增加了电池仓电池仓和脚架一体,用弹性TPU打印,电池从侧面塞入。
重心也很好,是在主轴上。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切片软件支撑做得挺好

软件CURA,支持的参数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罩是戴不上了,,妙的风格,可以尝试淘宝找光敏树脂打印的,比这个结实,颜色也饱满

光敏树脂比这种ABS结实吗?

网友:
很有创意的设计

网友:
电池骆 奔的错觉

网友:
鸡肉味,嘎嘣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敏树脂比这种ABS结实吗?

中间做空,里面做上筋,淘宝上找人尼龙烧结

网友:
光敏材料好像不行。烧结的尼龙好像好一些。

楼主:
电池我后面准备加一个弹性TPU打印的保护罩。

楼主:
谢谢,就是喜欢折腾。
一直想自己设计一个飞机。
这次算是初步尝试,先从设计机身开始,其他零件是借用X3的。
这次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