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一推油门就炸了

楼主(2020-03-29):
本来是正常的,我今天手闲升级了一下就这样了,电机转向正常的。

网友A:
以前有朋友的飞控坏过,修好后就有推油炸鸡的问题。最后还是飞控的问题。你可以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朋友的飞控坏过,修好后就有推油炸鸡的问题。最后还是飞控的问题。你可以排查一下。

多谢,解决了,陀螺仪方向设置的问题,刷固件,全部配置清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