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CM翼展手抛机加什么飞控比较合适?

楼主(2020-03-29):
手抛机真的太好飞了,今天外面风比较大,没想到还是那么好飞,大概飞出去1KM这样子,图传还算正常,可惜遥控已经失控了,不过好在后来找到的时候丝毫未损。现在准备重新做一架手抛机,这次打算给他加一个飞控,以便能够自动返航,原来用的28涵道换成了外转子无刷用外桨效率应该高一点,原来用涵道的耗电量比较大,但是用550MAH 2S 电池留空时间大概也能有12分钟。
想问一下什么飞控带GPS的比较小,适合手抛机的。只要带GPS就行,电流计什么的可以没有。

网友:
f4飞控,用20x20的。

网友A:
要返航还要加gps,都是死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返航还要加gps,都是死重啊~~~

不加GPS没法返航啊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就视距内飞飞就行了,要什么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就视距内飞飞就行了,要什么返航

可以飞出去很远

网友:
楼主成功了记得分享下经验哈

网友(2020-05-12):
楼主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看了很多篇樓主的貼子,
很佩服樓主勇敢!!
建議樓主可以在FX707 (80元左右) 上加GPS
1.2米翼,再加上樓主有涵道電機.
應該可以飛得起,更好玩

我也會在買設備,一開始不知道就買了一件FX707,
才發現好像48X48手拋飛機也不難做
現在各項零件在四面八方送來

网友:
我之前也折腾过我的小飞机,结果重量和动力都增加了以后,飘飘机变成小火箭了。

网友(2020-06-22):
F3飞控 或 F4飞控  刷INAV    加BN-220 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