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无线图传模块,哪个模友来吃螃蟹

楼主(2020-03-29):
固定翼FPV对延时要求不高,希望能够较低成本实现4G高清图传功能(720p以上),今天逛了下淘宝,选了几个看起来比较适合的,和各位分享下,哪位大神吃个螃蟹,买回来DIY改造一下,分享下使用感受,不打广告,淘宝自行搜索关键字: 4G摄像头模组
选项1:
可以实现通过4G手机电脑远程查看图像,有不同像素选择,最低1080P,价格300左右,买来直接可以用

选项2:第一个的模组(镜头选项很多,还支持夜视),价格最低150左右,买回来估计要捣鼓下,设置服务器、APP啥的

其他,还有些类似的,

当然还有更加geek的选项,自己选择摄像模组、4G模组自己开发,毕竟上述的主要用于监控安防领域,摄像头没有针对FPV设计优化

网友A:
主要是延时  其他没什么 之前测试过  4g路由器 加录像机   延时 1秒

网友B:
还不如直接上4G数传谣一体的呢?现在用的慢慢也多了。

网友:
摄像头模组的延迟太高了,不适合fpv,完全没有操控性。

网友:
4g怎么说呢,是个方向,毕竟dji用的是4g技术做的图传,现在整体效果相当不错。
我个人感觉可以往5g路由之类的走,但是目前巴龙5000的lte模块还没出来,整体价格还是很贵,用荣耀v30之类的放上去又感觉有点不对。
方向是好的,但要考虑很多东西所以下手比较困难。比如说延时问题,就有相当多的方案要挨个测试
你图片上面的模块大概就是先采集视频信号,然后h264压缩成网络信号以及视频信号,同时储存以及用网络模块发出去。目前是最后一块板子5g没有完美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上4G数传谣一体的呢?现在用的慢慢也多了。

目前这种一体的产品价格应该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延时  其他没什么 之前测试过  4g路由器 加录像机   延时 1秒

这个延时确实太高了...也许可以搞个4G 模拟双路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种一体的产品价格应该比较高吧

这种模块现在确实买的比较贵,但是其实原理很简单,无非就是把4G信号转接一下,其实没太大技术含量的,现在论坛有个在搞冉冉软件的,就是自己开发的软件,用两个4G手机来实现远程控制,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2020-05-01):
任何东西在我们这个层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技术屏障了

网友:
有一个专门研究4g图传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