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20万能工具铣拆修日记

楼主(2020-03-29):
把以前的跟贴搬过来!!!形成完整日记,以利于模友参考,借鉴经验!
3月23日

万能铣已经拉回!拆解除锈、上油!视设备状况进行必要的修整、调试、检测、改造!
我必须做到、并展现:
1、独一无二的想象;
2、独一无二的改造;
3、独一无二的调教;
4、独一无二的操作;
5、独一无二的手工;
6、独一无二的电路;
7、独一无二的万能铣;

决定另开新帖,记录下来拆修过程,有利于他人参考。

时间还是显得有些紧缺!有时间就干点儿,今天安装主电机和切削液泵,电机和泵全部拆解重装,主要是清洗油污和轴承上油!电机轴承上抠出的甘油已变色,已经40年了!

双速电机保留,虽然用变频器!跃进牌电机,不可多得的老货!6根出线,有图:

进给一级皮带轮是电木的,内孔已变成鸭蛋圆,网上搜了,没有卖的,先车个铜套镶上,有机会再车个生铁的!

电机装上后,用钢板尺校正,调整电机皮带轮和中间皮带轮在同一垂线上,调整了4次,总算好了!

接下来拆解自动进给装置。

先拿出二级减速轴,取出蜗杆,最后取下锥销取出蜗轮及轴!

观察所有齿轮磨损状况,所有齿轮均无明显磨损,轮齿啮合间隙小,没有需要更换的,只需清洗、除锈、上油,重新装回!
接下来拆解自动进给自动控制器!

表面锈蚀厉害!

里面有三个锥齿轮,齿形完好!

打开箱体,取出齿轮、拨叉、滑块!

所有零件放入柴油里,浸泡一夜。真是懒得打字,写到这里,明天不一定有时间继续!

网友:
顶顶 慢慢欣赏大片

网友A:
这是收的鞍山哪台8210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收的鞍山哪台8210铣吗

ok。8120。。。。。。。。。。。。。。。。

楼主:
今天没干!只用了1个多小时把自动进给装好,调整了间隙,加注甘油酯,换掉断了的弹簧!!
我拆装的原则是:保留原汁原味,尽量不更换零件,包括标准件,能用的尽量用,能修就修!!!不管怎么说这床上的东西都经历过42年风风雨雨,我是连螺丝都不舍得的丢弃!!
昨天装主电机和切削液泵的照片:

今天干的自动进给装置:

自动进给齿轮很新,发蓝还在齿上!拨叉的两个活块是尼龙的!

楼主:
座体内部分铸件重新油漆了,因为清洗后原漆被油浸掉了,实在不好看才....,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静静地等老师上传拆修过程,

楼主:
今天又继续!主箱体拆解清洗,主要是清理油道的泥污,不弄干净将影响滑道的润滑!必须要做的!!!!

清理润滑油道!有个油嘴子坏了,准备换!我先用钢丝疏通,发现油泥较多,干脆用钻头往外提!用油枪试了一下,润滑油通畅!

进给手柄全拆解,柴油泡一宿,明天弄!!!

我这是纯大修!!!不翻新,原样装回!!

网友:
数十年的是该好好清洗一回了,洗完一定清爽得多。

楼主:
4月1日,今天只做了3件事!
1、把油道重新打通!
2、箱体上的2个手轮装上了!
3、拆解Y轴进给的滑盘,泡在柴油里一宿,明天清理!

由于不放心昨天的油道清理,今天决定把注油铜嘴拿掉,看看油道的4个孔是不是互通的,如果不互通将严重影响Y轴进给的润滑!结果发现果然不通,被油泥堵死!用电钻钻了,然后用高压气吹干净!
下图中标签上标注1、2、3、4是一侧的油道,另一侧也有4个孔!

首先用电钻把铜油嘴钻下来:

然后用电钻掏个孔,全是油泥!昨天根本没弄干净!!

两侧的油道疏通好了!可以放心使用了。

箱体上的2个进给手轮装上了:

拆解Y轴进给滑板:

网友:
能折腾会折腾嫌幕

网友:
老师,最好多发一些图片,为以后有需要的提供参考,学习和维修提供帮助

网友:
大型工具!

网友B:
请问楼主是不是需要把双速电机改线才能用变频器?能否提供一下改的方法?我也有一台,一直没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不是需要把双速电机改线才能用变频器?能否提供一下改的方法?我也有一台,一直没改呢。

双速电机改线没必要!双速保留,用中间接触器就可以实现高低速转换!

楼主:
2个位置的滑板Y、Z装上了!
下图时Y方向零件:

下图是Z方向零件:

值得注意的是,Z方向滑板包含X方向的,上面有2个压入式注油嘴子,需要拿掉(必须拿掉)疏通油道,由于时间长久,油道口全是油泥!!注不进油!
下图是清理Z方向滑板油道:一个有嘴子四个出口,堵死3个,高压空气吹,然后再换另一个!

装好后的Y轴滑板:

装好的Z轴滑板:

拆解传动箱,零件柴油浸泡一宿,明天清洗!

拆下来的卧铣轴上的双联齿轮有锈蚀现象,有5个齿比较严重,X淘有卖,185元,狮子大开口啊!考虑先凑付用着!!!

传动箱不堪入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速电机改线没必要!双速保留,用中间接触器就可以实现高低速转换!

家里没有三相电,只能用变频器,想学学楼主怎么改的。

楼主:
今天清洗卧铣头,拆解立铣头!
卧铣头的3个骨架油封必须要更换!拉紧圈簧锈断了!动力皮带轮上的两个深沟球轴承要更换,其他完好,双联齿轮先凑合着用!
清洗卧铣头、体挺麻烦,主要是5个锁紧装置的孔里油泥太多!
没拍几张PP,下图是拆卸卧铣轴承!

下图是清洗后的卧铣体:

孔确实挺多!!!!!
下图是卧铣主轴:

一堆泡在柴油里的卧铣头里的零件:

下面的图是拆解立铣头:

注意:这种工具铣的螺纹上所有顶丝孔内都有一个小紫铜垫,防止损坏螺纹,不要弄丢了,做一个挺麻烦,我做了2个。找1.5mm紫铜板,用打孔器打出来!!!!

这甘油加的,一对齿轮上一点甘油都没有,全糊在立铣轴上!!我改成稀油润滑选择正确!

等立、卧铣头拆解、清洗完一块装起来,主要是考虑更换的件一次买来!
立铣头打开后,发现和卧铣头主轴结构不一样,虽然轴承一样!
立铣头是油脂润滑,显得立铣头上的2个视油窗有些多余!既然是油脂润滑,上轴承还加稀油,真是大脑洞开!立铣头下端连个油封都没有,稀油流下来不外漏吗?莫名其妙的设计!!
立铣头下端的挡油环断开,不知道哪有卖的,有知道的模友说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清洗卧铣头,拆解立铣头!
卧铣头的3个骨架油封必须要更换!拉紧圈簧锈断了!动力皮带轮上的两个深沟 ...

淘宝有卖的 另外皮带轮哪里轴承换成一对锥度齿轮比较好 原配就是这样的

楼主:
今天干了一会儿!只是把昨晚没拆完的立铣头继续,立铣轴轻敲拿不下来,不能硬砸!还是决定白天千斤顶压出来比较妥当!

没有压力机,就只能土办法!等以后有时间自制一个压力机!!!

拿立铣头双列短滚子轴承,和卧铣头一样,外环是活动的,主轴抽出来,接着就得拿出外环,拉马伺候!

外环磨损了,我想先不换,把外环翻转180度安装先凑合着用!装完表打下跳动!

外环全部翻转180度装上!手试了下,还行!先放在柴油里,等装时用新柴油再洗两遍!

立铣头体清洗完毕!

有点花里胡哨,行!就这样,本来面目!
插曲:
立铣头上轴承是一对向心推力球轴承,但拿出来后发现一个是另一个是深沟球轴承,我的天啊!真能凑付!!

角接触轴承必须配对使用,这是哪门子技术?本立铣头面对面安装,中间有隔环!按现在的设计隔环去掉,使用面对面配对轴承!

小物件拿回家洗!

临回家前,把分度头涂了些柴油!

不像样子!!!

楼主:
今天做了3片挡屑片,工作台上升时,挡片被丝杠螺母抬起,工作台下降时挡片自由落下!
原来没有:

做好后,装上:

上摇工作台:

继续上摇:

下摇工作台:

继续下摇:

正在上传图片时,我可爱的八哥来了凑热闹,来2张给模友看看!

这台万能铣还有个缺陷,上下滑板的一个角掉了,我分析是在搬运时碰到自动走刀定位杆,杆断了也把滑板体带下一块肉来!!!但需要想办法修补,想听听模友的见解!!

网友:
拆一次实在不容易,机件內的毛坯面刷上一遍防锈柒,有些结合面、滑动面重新刮研一遍,既好用又好看。

楼主:
今天干了两件事!1是快速手摇装置的拆洗、组装;2是立铣臂的拆洗;

快速手摇简单,2个锥销拿下,拆下洗洗,铜油嘴子疏通就完事了!3根杆利用钻铣床原来的的,就是粗点儿!
下图:

接下来拆立铣臂:

首先卸下刻度盘上的油嘴子,也是定位销!锥齿轮可以直接取下来。

尾部卸下M6螺钉,再用M6x60的螺栓拧入,直到把传动轴顶出!

从前端看,前轴承快出来了!!!

拿出传动轴!

查看一下轴结构:

拧下前轴承圆螺母:

拉马取下前轴承D205,本轴上是2只深沟球轴承D205和D204!

后轴承圆螺母上有2颗定位螺钉,螺钉里面是2个小紫铜垫,以防螺钉损伤螺纹!

取下圆螺母,拉马取下轴承D204:

依次取下隔套、齿轮、平键:

轴承有一定的磨损,虽然还可以使用,但决定换掉,这么多年了,深沟球轴承承受着轴向力、径向力,也该歇歇了!
42年前的轴承,老物件!前轴承:

后轴承:

把拆下的零件泡到柴油里,洗了一遍啦,等用新柴油再洗一遍,风吹干就可装了!

清洗好的立铣臂:

需要更换的3个骨架油封:
45x62x12
35x56x12
26x47x10

需要更换的轴承:
202----------2件
203----------2件
204----------1件
205----------1件
36206-------2件
更换的铜油嘴子:
6x6压配式------------4件
8x1中直(国标)---4件
整体就更换这些东西,价格200元左右!

已购!等件来了再继续播报,暂停!!!

网友:
精华贴,收藏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弄彻底点,该换的就换了。这台铣到你这是享福了,帮顶。

网友:
好东西。老哥有福

楼主:
分度盘拆修:
清洗轴承;
调整轴承间隙;

网友:
点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等待更新中

楼主:
这台万能铣有个缺陷!就是下图红圈中的滑板掉了一个角!!很是显眼!今天修补一下!!

用一种叫做“铸工胶”粘合,然后用钻铣加工!

还算完美!!有一个地方缺点肉,补上了,明天铣平!!!

楼主:
正在思考改造立铣头和卧铣头端密封形式!改善主轴轴承润滑性能!
原来立铣和卧铣头主轴承都是油脂润滑,轴承磨损严重,若改用稀油润滑则大大提高润滑性能!
采用端面密封!!试试!!
下图是原立卧铣头轴承压盖和迷宫密封环!准备弃之不用!

网友D:
无知的问一下,是用胶沾的还是电焊?看着像胶水沾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知的问一下,是用胶沾的还是电焊?看着像胶水沾补的

就是胶粘的,我已经说了叫做“铸工胶”,粘完干后像电焊焊的一样!

楼主:
今天上午干了一个活!修正切削液管路!就是下图这个,这是修正完成的图片:

这根东西四段管和一个锥阀!
最上一端没动,其余3段管和锥阀全都拆解下来,除锈!并且每段管都铣了扁,好上卸管路。
上数第二段管铣扁:

第三段管铣扁:

修研锥阀:

阀底除少一个销,没有这个销,阀门旋转开关没数,原来就没有,我加上!下图:

加销后:

最后把它们组合起来!

掉角修补后的照片:

下午买的东西到了:

还有几件东西需要自己加工,下图:

网友C:
卧铣皮带轮哪里用的是什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铣皮带轮哪里用的是什么轴承?

还和原来一样,深沟球轴承!没有必要
改成角接触或圆锥滚子轴承
,原装的轴承其实还能用,只不过买铣头轴承顺便买了。这铣床容易损坏的是铣头后轴承!!!

楼主:
今天装卧铣头、立铣臂、立铣头,装配都简单,没拍照片,安装配图来!!!

装完卧铣头和立铣臂!!

装完立铣头:

明天,装工作台,检测立铣、卧铣头跳动!!!
累了!洗洗睡了!!!!

楼主:
立铣头改成稀油润滑!
初步设定:
1、立铣头和立铣臂连接处需要密封!在立铣臂止口处加工出O型圈槽,圈粗选2.55mm。

2、原来的轴承盖弃之不用,迷宫密封不好用!立铣头轴承压盖重新加工,止口处加工2.6mmO型圈槽,密封立铣体和压盖!
轴承压盖和立铣轴之间采用端面密封!!
画了个轴承盖草图:

网友:
多年没见到这样的好贴了,赞一个!

楼主:
今天清洗、安装横向拖板及工作台:
清洗拖板:

清洗工作台:
锁紧装置必须拆下清洗!

组装:

平口钳拆解,锈得不成样子,准备除锈、喷漆!

网友E:
好大的工程,难得一见的技术贴,本来人气很旺的坛子被蠢才管理员给整死了,校长另立山头倒也还好,可惜又始乱终弃,一群DIY人成了没家的孩子!!!可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胶粘的,我已经说了叫做“铸工胶”,粘完干后像电焊焊的一样!

谢谢楼主告知,再请教一下,这种胶沾的,时间久了,会不会粘度降低,自动脱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大的工程,难得一见的技术贴,本来人气很旺的坛子被蠢才管理员给整死了,校长另立山头倒也还好,可惜又始 ...

是啊,不知为啥,校长的也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告知,再请教一下,这种胶沾的,时间久了,会不会粘度降低,自动脱落啊?

我个人认为,这种胶用在
粘不受力的场合还是可靠的,它类似于农机胶,耐油、耐高温,但这些场合我都没用过,这次也是在不受力的场合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今天没干!晚上调整工作台拖板的手轮间隙,塞尺测0.4mm,正常磨损!做了一个0.4mm的黄铜垫片装上去,间隙消除!

灯和切屑液座还想用旧的,保持本色!

但这个座有裂纹,并且固定灯的螺丝孔涨开,螺丝拧不上!见下图: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修复?请指点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这种胶用在粘不受力的场合还是可靠的,它类似于农机胶,耐油、耐高温,但这些场合我都没用过 ...

谢谢楼主

网友F:
灯座与切削液固定座损坏是正常现象,年头太久塑料老化,开裂的螺纹孔车一个小铜箍安上时带些胶,胶干以后可以用丝锥把内螺纹‘扶’一下。整体底座的裂纹,做一条不锈钢板形状与底座相吻合,与底固定在一起。(利用底座固定螺栓)不知是否说的清楚?看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座与切削液固定座损坏是正常现象,年头太久塑料老化,开裂的螺纹孔车一个小铜箍安上时带些胶,胶干以后可 ...

明白!当初设想有些吻合,也受启发,谢谢!

楼主:
今天上午,最后一项工作完成,一字工作台清洗安装!

目前所有拆洗工作全部结束,接下来,制作缺件、修补损坏件,这些工作是必须的!
首先制作这两个盖子:
分度头盖子

测绘划线:

自动进给盖子:

测绘划线:

下料:

下一步,钻孔、发黑!!!
发黑还得等所有件都完成一块儿做这项工作!

楼主:
清洗调整工作告一段落!总结一下:
一、这台x8120目前还缺比较多的附件,往重的说没有附件有些活是干不了的,轻的也是让你有些活儿很难干!
目前少的附件:
1、卧铣臂;
2、卧铣刀杆;(解决)
3、万能角度工作台;
4、回转工作台;
5、分度头尾顶;(解决)
6、立铣、卧铣莫氏4号后拉杆各一根,缺莫氏3号、2号,考虑到杆子多了不是好事,想制作莫氏2、3、4号双头丝杆连接后拉杆,但丝对和后拉杆连接必须有锁紧装置,以免丝对留在莫氏锥柄上!
二、万能铣损坏的零件:
1、横、竖拖板在安装自动走刀限距杆位置掉了个角,纯硬伤!已经修补!(完成)
2、灯、切屑液座裂纹;待修复!(已制作铁质的,完成!)
3、底座箱门掉了,已经修复!(完成)
4、切屑液出液段及锥阀漏液,已经修复!(完成)
5、卧铣箱里的双联齿轮有5个齿出现点蚀现象,无法修复,也没更换,暂时使用!*(视试车效果决定,先使用着!)
6、立铣轴后轴承损坏,更换!(完成)
7、卧铣皮带轮限制杆手柄断掉,待修复!*(完成)
8、自动走刀一级皮带轮,材质工程塑料,内孔不圆度达1.2mm,车铜套镶上,继续使用!(完成)
9、纵向快速进给齿条碎裂!*(完成!)
三、调整
1、垂直方向拖板手柄间隙0.3mm,已制作垫片调整!
2、横向拖板手柄间隙0.4mm,已制作垫片调整完毕!
3、卧铣轴齿轮与皮带轮伞齿轮啮合间隙0.3mm,已经重做垫片进行调整!
4、立铣头与立铣臂的伞齿轮啮合有。0.2mm的间隙,没做调整,待改进稀油润滑后再做调整!*(完成)
5、底座箱内所有皮带轮的垂直度均做调整!(完成)
6、卧铣、立铣主轴径向间隙已做调整,千分表实测小于0.005mm;轴向跳动待试车时统一进行调整、测试;**(通电试车调试)

四、更换
1、更换所有三角带;(完成)
2、所有电器元件及线路;待完成!(完成)
3、更换卧铣箱内的骨架油封及皮带轮轴承;(完成)
4、更换立铣臂内的轴承;(完成)
5、立铣轴后轴承;(完成)
五、需要制作的零件
1、自动进给转向箱的盖子;(完成)
2、分度头盖子;(完成)
3、五个定位滑块;(完成)
4、纵向快速进给装置,齿条碎裂,无齿轮及摇把!(完成)
5、卧铣箱皮带轮锁死杆手柄;(完成)
6、自动进给限位杆及限位块;(完成)
7、立卧铣莫氏拉杆自顶卸装置;*
六、简单的改进
1、主要把卧铣和立铣主轴承改成稀油润滑,需要重新加工轴承盖!(完成)
2、滑板丝杆、螺母消除回差装置(完成)
3、横向拖板手柄加轴承(完成!)
4、卧铣箱皮带轮罩,改成全封闭!(完成)
5、加装8126万能角度工作台,试试!(年内淘8120优先!8126的太贵!)
6、普通薄回转工作台改成8120专用!!试验!改也简单,只需要加工2个接口!(最后的办法!)
7、普通平口钳改成8120专用钳!测试!*(试车以后!)
8、加工一套在8120上使用的砂轮夹具!*(试车以后!)
9、横向拖板手轮回量1/4圈,顺铣时对铣刀有严重威胁!丝杆、螺母增加调整装置!(已完成!)
*是待完成!

网友C:
卧铣轴齿轮与皮带轮伞齿轮啮合间隙0.3mm,已经重做垫片进行调整!这个间隙怎么测量?另外 哪个灯座你出运费可以送你一个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铣轴齿轮与皮带轮伞齿轮啮合间隙0.3mm,已经重做垫片进行调整!这个间隙怎么测量?另外 哪个灯座你出运费 ...

谢谢!稍后联系。
关于您的问题,我是这么做的:
下图红圈的这个中间轮不要安装,双联齿轮锁紧丝卸下,前推双联齿轮,使之靠紧传动皮带轮的伞齿轮,用塞尺试插双联齿轮后部和原垫圈之间的缝隙,像我这是0.3mm,重新加工一个垫圈使之加长0.25mm。装上试试可以了!这个垫圈因为只受压紧力,并且没有相对运动,所以对材质应该没有要求,我是用旧轴车的,一刀活儿!

楼主:
晚饭后,又去干了点活儿。
上午那两个盖子只把料下好了,还没干。饭后干好了,刚回来!!还有分度头盖子的螺丝孔没钻,晚上不得眼!!白天划线钻孔。
下图是今晚的成果:

网友:
这帖子很快就会成为精华帖子

楼主:
今天分度头盖钻孔,费些周折!反hao yan(耗眼儿----是不是大连话?不知道!)!!M3的丝孔,钻3mm的孔!确定孔的位置不能差,必须精确!为什么钻3mm的孔?再大就“抵璧儿”了!“抵璧儿”----是不是大连话?呵呵!
盖板盖上后,涡轮轴套高,盖儿盖不严,只好铣一刀!盖上再铣一刀!
最后好了!

下图这个盖在螺丝附近有裂纹,我总觉得塑料这种材料用在加工设备上很不合适,当年可能钢铁资源匮乏!!可以想象!!!
另外我还考虑了,这盖为什么会裂呢?原因是人为拧螺丝过力,我在想当初这铣床的操作者的年龄,应该是很年轻的,他应该明白这盖的螺丝不用拧的太紧,因为只是个加油盖,需要经常查看和加油,如果年龄大的师傅用可能就不会拧裂!!这里吐槽一下40多年前的操作者!!
还有啊!灯、切屑液座也是塑料的,这位操作者力大无比,顶丝拧到丝孔开裂,丝孔完蛋了,这位操作者在顶丝上缠了多圈细铁丝,愣是拧上了!我感慨啊!但从设备制造的角度看,这个座用塑料的实在不可取!因为:
1、切屑液管路会在使用中漏液,需要扳手拧紧,管路在座上拧紧显然会损坏座体!
2、切屑液阀是锥阀,用段时间很可能会拧不动,这时需要借助扳手拧开,在座体上操作的话塑料座显然不给力!
3、灯、切屑液需要随时调整位置,弯来弯去座的受力也不小啊!
我怎么觉得1970年以前产的是铸铁的呢?!!!

下料、做个铁的吧!

装上后还是觉得铁制的顺眼,塑料年数多了变成黄色,很是炸眼!!

接着把卧铣杆拆了,原来杆上有个片铣刀,锈的厉害,好容易搞下!立铣头上原带的莫氏4号ER25弹簧套夹头也拆解了,都泡在柴油里!!哦,还有啊,弹簧套规格齐全,3、4、5、6、8、10、12、14、16都有,一个也不缺!只是锈的厉害,除锈后能用,不过铣键槽最好不用,精度达不到了!

楼主:
现在考虑立铣臂加工O型圈槽方案!
想使用我的0630加工。
夹持:
1、
卡盘三爪撑内孔,尾部加工一个M6的工装带中心孔,用顶尖顶住!
但有个问题,小床车刀伸出太长,加工时可能会振!!

2、前端也加工一个工装,插入内孔,配合H7/h6,用图中丝孔上螺丝顶住,工装前端伸出长度可控,不伤立铣臂工件,后端顶紧方法不变,但这种比较麻烦!!卡盘还得撑内孔,外圆大夹不了!!

模友还有更好的方案吗?坛里肯定有专业的车工师傅,指教12。

网友C:
给你一个铁质灯座 吧! 你能帮我做一个固定皮带轮的哪个小轴吗?

网友:
每天来学习,静静地看

楼主(2020-05-01):
今天发现垂直方向丝杆和螺母间隙0.4mm,直接上下摇手柄感觉不到,因为滑板重力原因!把滑板锁紧螺栓上紧再转动手柄,就能查出来!
这也需要消除缓量,不消除对垂直进刀有影响!!!一定要消除!!!

楼主:
今天仔细研究了,方案敲定!
利用原来的丝杆和螺母,手柄位置增加轴承。调整螺母与丝杆间隙用最便利的方法!

轴承已经买了,到货就改!!!

楼主:
今天买的改手柄轴承:

买的纵向快速进给齿条、齿轮,回来需要改装!!

需要改进或维修的可以照着这个买哈!!

塑料的全部换成钢制的,塑料就不是物!!!!

楼主:
这块板也换成铁板的!!!!!

在加工设备上装些塑料就不是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研究了,方案敲定!
利用原来的丝杆和螺母,手柄位置增加轴承。调整螺母与丝杆间隙用最便利的方法 ...

这个铜锣母锯开分2个 消除间隙怎么样?

楼主:
今天预定的两个任务完成!
1、增加横向滑板丝杆、螺母间隙调整装置,从而消除手柄1/4圈回差!
2、横拖板的挡屑板换成A3板!
下面用图说话:

楼主:
今天齿轮齿条能到手,可以改装快速进给!纵向快速进给等于重新做,横向快速进给置换塑料齿条!!!
我以前曾提问过快速进给在x8120上是干什么用的,我自己认为其实x8120快速进给非常实用,快速进给在铣削加工时是不能使用的,只有在磨削加工时使用,所以x8120可以磨削使用快速进给!立铣主轴最高转速2000转/分,卧铣1560转/分,都达到磨削转速!我想这是拥有8120的人没有人知道的!如果磨削加工,砂轮必须加罩!!!碗型砂轮可以在该铣床磨铣刀,楔形砂轮可以磨锯齿............,凡是有8120的都应该使快速进给功能好用,以发挥最大能效。
补充一点,从使用磨削功能角度来看,x8120铣床的所有进给方向上的限位块必须齐全!

网友A:
关注的翻新进度,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的翻新进度,学习。

我不是翻新,是检修精度及改造。翻新最重要的一点是外表光,这是翻新的本质,:):)
翻新设备是需要有目的,要么卖、要么摆设自我欣赏!

楼主:
今天以为齿条齿轮上午能到,直到下午3点多才送来!

今天做了垂直方向上的限位柱:

下料做4个限位滑块,铣完了,剩下的工序就是按长度切开,再单个铣、钻孔、攻丝,发黑!!

楼主:
我前天说:垂直方向丝杆和螺母间隙0.4mm,数值有误!这里存在双重回差。
1、手柄上的齿轮和螺杆上端的齿轮啮合有间隙,产生手轮回差约0.18mm;
2、螺杆与螺母回差约0.21mm;

垂直螺杆和螺母加装消回差装置简单,但调整麻烦!
在螺母上方直接加一螺母,厚约1.5~2公分,螺母周边用1枚M5顶丝调整并定位,注意:原来圆螺母上必须有顶丝沉坑!调整时,打开防屑挡板,适当下摇滑板,用螺丝刀调整、锁紧螺钉!

楼主:
日记找不到了/!!!

楼主:
再次提醒:铣床的丝杆回差必须消除,特别是横向、纵向滑板的手轮,否则在顺铣时非常容易打刀!!!

今天上午出去买买去了,下午干活,刚回来!
做了以下工作:
1、自动进刀离合部分装上了,这次装上再不打开了,所以壳体下半部分上了密封胶,因为这个箱体里的锥齿轮是稀油润滑!
首先把接合面用香蕉水擦干净!!

涂胶:

2、铣了两对限位滑块,明天划线、钻孔、攻丝!

3、测量了一下8120安装工作台尺寸,画了草图:

下图是8126万能角度工作台草图:

想必有的兄弟大致懂我了!

4、卧铣箱皮带轮罩想象:

一是安全,再一个减少噪音!!最重要一点,美观:):)

网友:
你好大连本地的 我也才收到一台8120 希望加楼主 微信交流 我的 138 9869 2250

网友G:
哥 我新注册的~方便的话 加我一下好友~~~~~~~~我没权限~~我大连的 才收一台8120 正准备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提醒:铣床的丝杆回差必须消除,特别是横向、纵向滑板的手轮,否则在顺铣时非常容易打刀!!!

今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 我新注册的~方便的话 加我一下好友~~~~~~~~我没权限~~我大连的 才收一台8120 正准备折腾

大连本地收的?

楼主:
今天整理控制电气部分,原电路板原封拿下,接上电机线就能用,有要的联系我,咸鱼有卖过,价格300元。

采购电器目录:

电气部分:
1、三挡自复位旋钮开关220V 10A(两常开)----------2只
2、自复位停止按钮开关(常闭)220V 10A   ----------2只
3、带旋钮可调电位器,1W、4.7k ---------------------1套
4、220V18A中间继电器              ----------------------3件
5、220V10A11脚带座继电器      ----------------------2套

以下外置电箱部分:
6、220V转380V、3.0kW变频器 ----------------------1件(这个不要照我的买,我买3.0kW还控制切割锯!)
7、制动电阻(按变频器说明书买)--------------------1件
8、双联空开-------------------------------------------1件
9、220V30A交流接触器(变频器用)-----------------1件
10、自复位通、断按钮开关220V 5A(变频器用)---各一只

楼主:
今天办事,傍晚回来忙乎一会儿!
2对定位滑块完成:

手柄用轴承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办事,傍晚回来忙乎一会儿!
2对定位滑块完成:

我那台8120 开高速声音有点吓人,也不知道 是不是 正常 就这声音~~有机会的话 想看看~您这台检修完毕的~~做个参考~~~我是大连本地的~~方便的话希望找您学习学习

楼主:
傍晚回来又干了3个多小时,刚到家!
今天只顾干活了,没拍几张照片。
车手柄轴承孔:

装好后:

至此,丝杆间隙调整及手轮加装轴承工作完成!

手轮有回差的8120,建议按我的方法去做,绝对“棒”!棒棒哒!

下一步改造:
更换塑料齿条!
下班回来太晚,只能晚上加班干一会儿。。。。

楼主:
刚回来,还没吃饭!
先谈谈关于8120万能角度工作台的问题!
我推测8120万能角度工作台很难入手,但8126的万能角度工作台倒是很多,我考虑把8126万能角度工作台改装到8120上使用,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长时间.....,至少有半个月!!!
8120万能角度工作台160x300,装到铣床上显得很小,但三T槽的工作台看着很顺眼,尺寸是:200x450!
8126万能角度工作台台面尺寸是:250x600,与8120单T槽工作台长度相差不多(70x540),我量了8120单T槽工作台总长就是600mm!所以8126的台面尺寸完全适合8120!
现在的问题是8126的万能角度工作台改装到8120上使用,高度会高出65mm!!垂直行程会损失,这是很难受的!!!!但我还是想试试!!最好不损失垂直行程,完美安装!!

其他模友不模仿我这么做,总归还是想象!真成了再推广吧!但我的想象似乎有70%的成功希望........。
先吃饭吧,等会儿再发今天晚上工作成果!.........................................

楼主:
肚子填满了!
接上帖子的话题,如果能成功用上8126万能角度工作台,就没必要使用8120专用分度头和专用回转工作台,台面长移动工件也很方便,特别是偶尔铣超出行程的工件!!!我还在考虑需不需要8126改装,打算在今年内还是优先考虑买8120的万能角度工作台!!!买不到再改装,先存个思路,装到8120上?我认为没有问题。

接下来发布今天傍晚3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买的齿条加工成这样,下图

明天下班回来,再摆弄小齿轮,以及摇臂!!上面的3个螺丝孔好办,关键是2个销孔!!!怎么能一丝不差?!!!

楼主:
今天大连下了一天的雨,心情不太好,快速进给完成!快速进给杆还半成品,等有球头再加工。

楼主:
今天预定加工灯/切屑液座子!
大致思路是焊接件。
先下料---------车两个圆柱、钻通孔、挑丝---------厚板做外套------3mm做盖板------10mm板做螺丝座!!!!!!!最后焊接!!

工艺草图

楼主:
今天休息!
上午下料了!

其中一个用牙肯了一个矩形扣!!!大家都知道0630公制最大螺距是3,我没有英制挂轮,只有牙肯,总算啃下来了,扭上线管还挺合适!

下午复形焊接!

网友C:
你不要做这个了 我送你一个原装铸铁的!
加好友!给我你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做这个了 我送你一个原装铸铁的!
加好友!给我你联系方式!

谢谢,滴滴哒老弟,我关注你好久了,因为你动不动就能搞到8120的零件。大连还有一位模友也有8120,他也知道你!这个我已经做了,估计明天完工。
再次致谢!

楼主:
下午又忙乎了,刚回到家!今天上午又下雨,下午晴了会儿,回家时又阴了!!!
下午开始焊接,先在3mm厚的板一长边挫一个基准面:

然后平台上用G型夹夹紧圆柱,焊三点,三点就够了,但必须焊实!!然后重复上一步工作夹另一个圆柱!

两个圆柱焊完后,就可以弯圆弧了:

然后圆柱侧边和3mm板之间点焊三点:

然后焊接封盖后,用锉刀挫焊接面,我们要用它做基准面,在平台上用90度角尺卡边,是否垂直!

上铣床铣对面,下图是铣完的照片,两圆柱基本和3mm板附和:

和塑料的比有点逊色,但这是半成品,完工后再看!!

明天还有时间,继续.........................!

楼主:
今天紧赶慢赶,总算把座完工,今天上午少干3个小时,出去办事!要不也不至于那么赶人!!!
两个耳朵钻孔:

挫两边耳朵圆弧,这个就干了1个小时25分:

安装到床上:

插管:

还没想好,是喷漆还是发黑??!!喷漆颜色肯定有色差,发黑可以优选!
下一步还有2个要干的:
1、皮带轮罩子,需要买料!!!也牵涉到喷漆!我就是不想喷漆!!
2、2个刀杆子止推帽

楼主:
今天下午4点开干!紧忙乎!!!气都没多喘一口!!。。。。。。。。
2个活儿:
1、刀杆止推帽下料,没有那么粗的棒料,只好找边角余料凑付!看图有说明;

2、卧铣皮带轮罩下料,看图说话;

今天日记结束,洗洗吃饭!!

楼主:
今天回来早,但也没用,没有料啦!明天找机会买点A3板和钢棒!只把昨天下的料完成圆弧状!!!

上面还少盖板,盖板上还得突出一块!
焊接件,焊缝很多!薄的板也是足4mm,太厚不好摆弄!太薄焊接变形厉害,真是难以选择!
按卧铣皮带轮前后移动最大距离制作,其实后部圆弧不用突出,但还是选择了左右对称,工作量也不会增加!
下面是大致的草图:

今天看这东西做起来挺大,发黑药液太多,也没有太大的不锈钢桶,所以还是选择喷漆吧!今天调漆了,颜色不太好对上,一点点试着来吧,今天在铁板上涂了一点,等干了后看还差什么颜色,再配!!!至少得几遍!!!!

楼主:
今天小铣床的活没干,下午回来去买了几块4mmA3板,顺便旧货市场转转,主要想买把宽纹路的滚花刀,为了加工铣刀杆止推帽,碰到1.5mm的,买了!买了一个旧活顶尖,原来的不行了!

顺便再显摆显摆,我的茶花种子出苗了!!养了20多年茶花,头一次出苗,去年的5个果,现在只出一个,但我也高兴!!!!!!

在北方,茶花很难养,但我养了20多年!!!
男人能养花,就会养女人!哲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弟,最近没时间啊!看孩子,都没时间摆弄万能铣啦,不敢保证啊。

老哥机器整好了吗,最近我也再清理  相当费时间!  不要紧   老哥您先忙自己的事情。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预定加工灯/切屑液座子!
大致思路是焊接件。
先下料---------车两个圆柱、钻通孔、挑丝---------厚 ...

老哥图纸还要自己画? 我 有原厂图纸 要不  给您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哥图纸还要自己画? 我 有原厂图纸 要不  给您一份

谢谢啊!没必要和原厂的图纸一样,这个属于摆设的玩意儿,只要孔眼合适能装上,可以随心所欲!:):)

楼主:
今天又犹豫了!上图凸起部分又不想整了,只留个长条圆孔也行,简单、也起到安全作用!也不丑!见下图示意:

今天回来晚,吃完饭干了一段时间,刚回家。
把罩子的上半部分焊接起来:

外边锉刀倒圆R10。

时间紧张,一点点磨叽吧!

楼主:
基本思路是外配电箱内有变频器(小铣床内放不下!必须要有地线!),输出三相380V电供负载使用,同时有正反转、调速控制线,这两组线需要引入铣床电箱,外加220V控制元件电源再加地线,共4组线!
铣床电箱内电器电压220V:
1、由2个11脚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并且相互自锁。由一个三位自复位旋钮开关和一个自复位停止按钮开关控制;
2、由2个原装的中间继电器(JZ7-62,买220V线圈替换原380V线圈,淘有卖!)来控制电机的高低速转换,中间继电器必须相互自锁。由一个三位常开自锁旋钮开关控制;
3、由一个中间继电器(4触点足够!)来控制切削液电机启停,并联于主电机线路,由于该电机功率较小,可与主电机同时工作。由一个2位或3位自锁旋钮开关控制;
4、由1w4.7k可调电位器来控制主电机转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调速时,切削液电机也相应被调速。
旋钮、按钮开关开孔30mm!调速电位器开孔8mm!

开始配线时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