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3飞控用18650电池,截止电压怎么调

楼主(2020-03-29):
疫情时间充足,折腾了18650
电池
,使用DJI A3飞控,但是A3飞控电压是按照lipo设定的,18650飞下来,还有50%以上的电就强制降落了
调参软件也没有发现可以选择电池类型的地方,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电池?
你把电压报警关了,自己掐时间就行了啊。

网友B:
6s的话设置成5s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的话设置成5s
谢谢!马上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s的话设置成5s
12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