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jr 831 卫星的用途

楼主(2020-03-29):
各位大神
求解jr831的卫星到底起什么作用啊
目前知道对频必须插上
那831使用中不插卫星  会有什么影响和少什么功能吗
接收距离会影响吗

网友:
2.4G信号绕射能力不强,碳纤维和金属机身容易遮挡信号,在机身多个位置安装卫星接收机能帮助消除信号盲区的影响

网友A:
卫星天线本身具有接收机电压回传功能,同时承担各种传感器(电源电压,飞行高度,速度等)回传信息的作用。说明书上说对频时必须接上,否则无法对频。对频后可以取下,接收机可以独立使用。

楼主:
那就是那就是去掉卫星也不影响接收距离了啊

网友:
我的813主体接收机故障,上电后等不亮,不能使用,但是接上小卫星后就能使用,只是飞远了信号不稳定。估计小卫星也有接收机功能,正常情况下装上能更好的接收信号~

网友:
对频必须插、增强接受信号、具备回传功能。
注意JR的卫星有很多种,附带的RA01T功能单一,有其他的扩展卫星。

网友(2020-07-05):
我的DSX7, j版的。接收机没卫星。对频顺利,但插舵机没反应。是不是对频必须有卫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卫星天线本身具有接收机电压回传功能,同时承担各种传感器(电源电压,飞行高度,速度等)回传信息的作用。 ...

请问我们DSX7j版接收机没卫星,对频成功但舵机没反应。是不是没有卫星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DSX7j版接收机没卫星,对频成功但舵机没反应。是不是没有卫星的原因?

应该不是。这个我也不太懂,可以去JR官方店铺咨询,店名叫青岛爱索航空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我也不太懂,可以去JR官方店铺咨询,店名叫青岛爱索航空科技~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