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3寸涵道机配置,指点一下!

楼主(2020-03-30):
飞控:请大家推荐一款(最好是F7的,和大疆图传连接方便的)
机架:猎户
电机:Tmotor 1507 KV2700  (准备上6S电池
桨:HQ Cinewhoop 75mm 3寸三叶涵道螺旋桨3.5螺距静音新款
图传:大疆高清(手上有)
接收:黑羊(手上有)

谢谢!!

网友:
Tmotor就有f7飞控啊 直接和dji天空端相插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我也准备配3寸6s机机!
主要选择困难在机架 和塔上!
有些塔虽然支持s但是没有9v输出(不能给大疆供电)因为是6s  vcc也不能用
机架空间到底怎么样,只知道能装,装进去合理不也是个问题

就像大家用的大疆版本的mark4 就有一个毛病,可能有些人还没发现

网友:
我3寸涵道用翼飞加高版的大黄蜂   感觉颜值好高  空间刚好

网友:
用rush的f7飞塔啊,20*20孔距,800mw图传

网友:
台州朋友帮我组装,3.30到手,我是新手

网友:
如果用两层塔,不知道加上天空端会不会超高;还是飞控放中间,电调放后?机架、电机、天空端都已经到位,就差飞控电调不知道买什么了

网友:
6S的电机和6S电池

楼主:
暂时先上了4S的电机,尽量把手上的配件用起来,也不暴也力,主要是想挂osmo拍稳定的画面
买了4只  tmotor的1507  kv3800的电机
体检一下咋样,再决定要不要上6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