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制作了一条泵喷反推救援摄像钓鱼综合水上平台

楼主(2020-03-30):
上次为了救援失控的小船 动用了橡皮艇 橡皮艇虽好 但是对于陌生水域还是有点胆怯 万一出来一条鳄鱼呢 哈哈  所以一直想做一条能救援的 泵喷的 带反推的 还可以拖个鱼钩渔网捕个鱼什么的解解闷 还要有录像或者FPV平台的 综合以上功能的船 思考了很久 参考了很多方案 最后设计制作了这样一条船,全部船壳、喷泵、脱钩器等塑料件均为3弟打印制作,
动力配置如下:775电机  480A风冷电调(可改为水冷的)3000-5000ma电池 喷泵两侧各一块进行配重平衡 泵喷口径4cm 螺旋桨4cm打印桨 采用至少四个通道的遥控器 油门方向倒车脱钩器各一个通道 总长度40来厘米 还算方便携带吧
上部密封采用的是乐扣饭盒 简单且实用 饭盒底部除去,和甲板上设计的乐扣密封口用螺丝固定并良好密封 随时可以拆开乐扣盖子 更换电池检查故障
pvc水管做的救援叉子 可以将小船叉回来 中间的三通去掉可以变短 适合大船和小船的救援
甲板上和乐扣上设计了多个自行设计打印的狗扑肉(应该是山狗)固定支架,方便对狗扑肉进行固定,可以拍摄正前方还可以拍摄船后方 左右两侧 等 其实还可以在甲板上安装一个云台(暂时没做)
上图了 775电机配合4cm喷泵的拉力测试估计有2公斤左右 一般的救援还是可以胜任的

脱钩器不同于现有的脱钩器 这次设计的是齿轮齿条配合的脱钩器 齿轮转动带动齿条上下移动进行脱钩的 底座各面都设计有固定孔 可以固定在不同平台上 无人机也可以使用 采用的是9g舵机 用在无人机上挂两瓶矿泉水没问题 换大舵机可以提高脱钩力
船用的话因为一般情况是在停下来之后脱钩的 所以阻力不大 所以不用考虑使用大拉力舵机 手头没有渔网啊 回头拉着橡皮船玩吧

天圆地方尾喷管 带有反推功能 可倒车 参考网上的图片和网友的设计并进行了一些简化和改进

网友:
请问可否分享一下你的打印件?

网友:
很不错哦,设计制作一个人完成

网友A:
但是对于陌生水域还是有点胆怯 万一出来一条鳄鱼呢 哈哈

这个理由好,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对于陌生水域还是有点胆怯 万一出来一条鳄鱼呢 哈哈

这个理由好,服了

鳄鱼一般遇不到吧 哈哈 但是陌生水域确实不敢轻易下水 深浅不知 水底地形不知 还是小心为上 宁可损失船 不可丢小命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