捋一捋,折腾一下电包

楼主(2020-03-30):
话说2016年购入的锂聚合物电池,挂了。。首先来缅怀一下这个挂了的电包!
当年我和模友一起买的电芯,不锈钢外壳是模友帮手做的,非常漂亮!

不记得那一次飞行,遇到下雨,不慎雨水渗入,不经不觉的,电芯终于挂了!
-----------------------------------------------------------------------
于是就有了重新再做一个电包的想法,接下来就是TB搜索,四处打听和寻觅!
在各种锂聚合物、锂铁、铝壳和软包的较量下不断的纠结、纠结!
为了不放弃这个漂亮的电包外壳,我还是选择了软包的类型
最后,在聚合物和锂铁之间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PK。。。。我还是选择了锂聚合物!
当然,这看个人的使用习惯,对于电量,看个人需求了!

我做了一个表,欢迎大家拍砖!!!!!

小弟发现锂聚合物虽然不能像锂铁那样可以满电存放,但是好像其能量密度更高、更轻!!(我理解对吗?)
电包组装过程就不拍了,直接极耳对接,穿孔,上螺丝就行了,非常简单!!
不要在意外貌!!我买的是42AH的, 7S!

通电,开始充!!!内阻忘记拍了!!

3.6-4.2V 有31AH ,不错!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电包!

里面黑色的是EVA防撞海绵

看上去还不错哦!

网友A:
黄色工具箱好评,飞油机吗

网友:
中山兄的电包牛逼

网友B:
这就是大号的锂电池嘛。最好不要放电到放到3.6,截止到3.7就差不多了。
要不然严重影响寿命。
这个慢点存放相当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大号的锂电池嘛。最好不要放电到放到3.6,截止到3.7就差不多了。
要不然严重影响寿命。
这个慢点存 ...

不怕,这种不是动力型,可以放到2.75。当然,我一般放到3.3没问题。之前的电包都是一样使用,一直都无问题。我的电池是渗水导致坏了,同期买的模友那个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工具箱好评,飞油机吗

我飞电的而已,没有油机!

网友C:
黄色工具箱应该是KS的,很多年前飞油机时买过一个。

网友:
竟然看到了高大威的贴纸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在开口边缘弄一圈硅胶垫密封一下就能做到基础的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工具箱应该是KS的,很多年前飞油机时买过一个。

对的,我这个是正版K&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单看体积和重量,我觉得这么大能量的电池安全性也是要考虑的。

这个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在开口边缘弄一圈硅胶垫密封一下就能做到基础的防水了

我每天都是开着上盖来使用,所以........

网友:
中山兄这么小的电包够你骚吗

网友:
电包箱子好看

网友F:
我觉得能满电存放是第一位的,因为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放到3.9V以下,所以选择了铁锂电包,第一个是8S 24AH,第二个8S 60AH,拎着走到车库不会太累

网友:
怒服祖师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能满电存放是第一位的,因为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放到3.9V以下,所以选择了铁锂电包,第一个是8S 24AH, ...

请问铁锂电芯哪种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