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船]电动鸭(已添加视频)

楼主(2020-03-30):
        垂涎电动鸭子已久,二十块买了一个回来试试改电动遥控,翻了很多帖子看了无数方案,左右为难了很久,最终还是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来该这只小鸭子,最终耗时三个晚上。这是小弟第一次做鸭,各位大佬很拍。
    先上完成图和视频:

      鸭子选用的电装如下:
1、20块鸭子一个;
2、370电机,6V6000转,12V12000转;
3、火凤凰防水电调;
4、9g舵机
5、3mm轴系,长150mm套管100mm;
6、全浸舵等自制。

        鸭子到手第一件事是阉割下面那个长棒棒,估计是商家为了防止鸭子翻船设计的,我看了很多朋友的制作,有切一块的有打孔的,个人认为留着这玩意既增加阻力,对稳定也没什么贡献,制作还麻烦,所以切掉。

          然后问题就来了,切掉以后船身中间出现一条2mm宽的缝,不知道怎么补,加之材料过于柔软,最后我决定用这条缝来做轴系伸出去的连接段。既然船身很软,所以在底部粘了一块2mm厚的ABS硬塑料,打孔后用螺丝固定电机座,调好角度与轴系保持一致,这样的话至少动力系统在一个结实稳定的平台上。

        接着固定轴系,内侧用卡夫特704(我也不知道为嘛我的是黑色别人都是白色),外侧用热熔胶,我用的是大功率粗棒棒那种,FT做飞机用的,温度很高粘的结实。

        解决了动力系统的位置以后其他就简单了,我看大家都是用
全浸舵套,贵,而且
手头没有,所以用现有的套筒、法兰和摇臂做了一个,内径5mm套筒一头粘ABS开孔,另一头加法兰,内部灌油脂防水,插3mm轴,最后用ABS做了一个舵。

        内部固定的时候做了一个固定舵的轴系和舵机的架子,烂木头贴了一层0.01mm玻纤,贼硬。计划好位置,用热熔胶粘在鸭肚子里就行。

        基本上大功告成,只差盖子了。我看很多朋友说速度快或者有风浪的时候水会溅到背上,所以我把鸭背的这一块切下来粘回鸭背上,损失一点颜值,反正远了也看不清。

        最后用航模舱盖的方法做好盖子就大功告成了,我在盖子以及鸭背接触的地方各涂了一层704,盖子严丝合缝的时候因为磁铁拉力很大,干了的704挤在一起,有一定的防水效果,后来下水的时候发现效果确实不错,内部干干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电动鸭的一点体会:
1、形态结构其实还好,只要重心掌握好基本上跑的很稳,加速轻微抬头,但不会进水;
2、370电机配2s电足以,小弟不懂有刷电机,但是试过以后觉得无论是力量还是重量都足够了;
3、塑料材料非常非常不适合内部改造,502粘不住、环氧粘不结实、防水704粘不牢、热熔胶粘的勉勉强强必须大功率,而且质地还那么软,外部还容易掉漆;
4、后期保养很费事,因为鸭子质地太软,粘它的胶干了以后有比较硬,所以拿的时候一定要托着,使劲拉扯胶绝对开.
     结论:能玩,但是要想做一台完美的电动鸭,还是应该设计一个完全密封的动力底盘,喷水或螺旋桨都行,尽量薄,阻力尽量小,做好防水和水冷,嵌套在成品鸭子下方,航行的时候完全沉入水里,这样一来不用改造鸭子本身,二来可以让船的设计更完美一点。

网友:
敢动手就是好宝宝,奥利给

网友A:
再加个鸭子叫声声音模块,就更好了。

网友B:
建议鸭头随舵转动,更像真和有趣

网友C:
嘿嘿,秀一下我改的,双180有刷电机,一拖二有刷电调,18650 2S3200ma电池,差速转向,可以原地调头。天地飞9遥控器,遥控器上只把油门量设置到了20%,然后一个电池玩到吐,估计得玩个把钟头,甚至更久,还没试过,电池太耐用了

网友D:
不过,我用的是低速385电机,8.4v 4200转/分钟,配的34mm三叶桨,跑的也还可以

网友E:
鸭子连来报道

网友:
做的真不错啊,我都想弄个鸭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秀一下我改的,双180有刷电机,一拖二有刷电调,18650 2S3200ma电池,差速转向 ...

动力套装给个TB关键字呗

网友F:
搞一个队形,带5个小的。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个队形,带5个小的。更棒。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楼主:
挺好弄的,随便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用的是低速385电机,8.4v 4200转/分钟,配的34mm三叶桨,跑的也还可以

嗯嗯,我对有刷电机是完全没概念,比如相同电压下转速越高的越快,但是扭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秀一下我改的,双180有刷电机,一拖二有刷电调,18650 2S3200ma电池,差速转向 ...

我是用1300mA的18650电池,也还行,的确是得玩到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鸭头随舵转动,更像真和有趣

嗯嗯,就是太麻烦了,还得顾及头部的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鸭子叫声声音模块,就更好了。

哈哈,已经被旁人看成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鸭子连来报道

你是前辈,我就是后来看了你的贴才有感触应该做底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对有刷电机是完全没概念,比如相同电压下转速越高的越快,但是扭力呢

转速越快,功率越大,越容易发热,绕组的线越粗,扭矩越小,相应的桨就得直径小些;转速越低,功率越小,堵转电流越小,绕组的线越细,扭矩越大。但一般有个区间,12000转/分以上的为功率型电机,5000转以下的为扭力型电机,还要看电机型号的最后一位,如果不是“0”,则扭矩比同系列电机大些。有刷电机三位数字分别表示电机直径,电机长度,电机绕组的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越快,功率越大,越容易发热,绕组的线越粗,扭矩越小,相应的桨就得直径小些;转速越低,功率越小, ...

受教了,不过第三位数字在哪里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不过第三位数字在哪里看啊

电机型号就有啊,比如130,180,260,380,540等等,同系列扭矩更大的如141,283,385,545,扭矩大于同级别的,1开头的电机直径是20mm,2开头的直径是24mm,3开头的直径是28mm(370电机除外,370直径也是24mm),5开头的电机直径是36mm,7、8、9开头的电机一般的船模用不上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型号就有啊,比如130,180,260,380,540等等,同系列扭矩更大的如141,283,385,545,扭矩大于同级别的, ...

哦哦是这样看啊,真是隔行如隔山了,我是玩飞机的,飞机电机都有拉力表,能看到在不同桨叶下的拉力曲线和耗电,什么拉力什么桨最优一目了然

网友G:
做的真不错,简单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真不错,简单又实用。

多谢肯定,其实还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