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过去了,还是不忘最初见到的甲醇遥控飞机

楼主(2020-03-30):
模型断断续续玩了有些年头了,偶然想起来上小学6年级见到的甲醇遥控飞机,已经过去了近30年,周末刚买了引擎和飞机,怀旧一下。

回忆完了,现在说重点,除了练模拟器,有什么靠谱的经验能少炸点机吗?

网友:
有,炸鸡之后继续练模拟器,效率就高了

网友:
飞飞航线,少做点没有练过的动作。

网友:
远离扎堆飞行聚会

网友A:
直接飞甲醇机吗?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差很多,炸了会损失惨重,挫伤信心。

网友:
找个老鸟带飞

网友:
真机别做陌生动作

网友:
如果是新手练模拟器和买个便宜的电动上单翼练习机练技术,练好条件反射不错舵了,降落也随心所欲了,再玩甲醇机吧(还得学会调甲醇机),此番话只针对新手,老鸟请忽略,其实我也是新手。

网友:
如果电动航模飞机熟悉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去飞了,否则楼上正解

楼主:
对电动的不感冒,不过电动可上飞控,飞自稳模式。

谢谢大家都建议,炸就炸吧,不要炸太多就好,拿胶粘一下,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甲醇机吗?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差很多,炸了会损失惨重,挫伤信心。

模拟器和真机飞起来差别具体在哪里,能具体说说吗,我好有个心里准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和真机飞起来差别具体在哪里,能具体说说吗,我好有个心里准备

模拟器心不慌,真机慌,慌就乱,乱就错,错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心不慌,真机慌,慌就乱,乱就错,错就。。。

心里作用能逐渐克服的,模拟器和真机飞起来推杆操作差别大吗?如果差别很小,我就多练练模拟器,如果差别很大,就不用猛练了

网友:
油机最怕的就是发动机空中熄火,固定翼还好,直机就不行了。

网友(2020-05-04):
引用 楼主:
心里作用能逐渐克服的,模拟器和真机飞起来推杆操作差别大吗?如果差别很小,我就多练练模拟器,如果差别 ...

模拟器最大的用处就是练习手的肌肉记忆,不错舵。至于杆量,在模拟器上多飞几种机型,至少涵盖上单翼加f3a,然后真机是什么脾气上手了就自然知道怎么把控。心里有数就不会那么慌了。逐渐克服心理作用的过程很可能就是炸鸡的过程,对心里建设很可能是副作用。
最后,多备几架飞机,好替换着修~

网友:
直接油机吗?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实话说初期退模无数次。朋友无数次拉我飞。 为了面子就一次次买新的飞机。炸完能修的时候不多啊。后来就玩了一段时间车,然后回来继续飞机,突然就开窍了。基本上能飞航线了。当时场地也好。就玩了下来。现在收藏飞机多于玩的心态,平时也飞休闲。

网友:
还是油机比较有感觉

网友(2020-06-23):
其实真机也没这么难飞,模拟器飞起来滞空时间比较长,而且打舵比较准,也没有风的影响

网友:
飞模拟器没有心理压力,摔了可以重新开始,飞真机只有一次机会。

网友:
练好起飞降落航线,再学会调好油门,保证空中不熄火,基本上就可以飞油机了

网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奋勇前行

网友:
楼主不知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