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 毒蛇 epp 全黑 手抛机材质

楼主(2020-03-30):
话不多说先上视频,能不能飞请看视频。本人感觉比较跟手。
这个涂装全黑,很多人表示姿态是个问题,但是我实际飞起来感觉还行。
先说下本人配置,FMS50 3S函道,40a电调
三颗金属舵机,3s1500-比较轻动力不猛,满电推重比到1,
4s1300比较轻,动力猛感觉最舒服跟手,
4s1600mah电池稍微有点重,但是抗风,速度不敢说顺风破百,七八十没问题。
4s电池怼FMS 50 3S函道不要持续全油门,没问题。
可以滑降,很安逸。
顶风手接成功几次,但是本人不建议,万一没接上炸到后面的人也不好嘛。

咸鱼找的泡沫件90包邮新疆,我感觉好东西要分享。比epo那种150起,不包邮划算。到货开箱,店家说180克,我上称165克,翼展不加小翼78cm左右。

假组一下颜值还行。发现机翼有点软。

机尾穿娃娃喝钙的管子

函道位置和fms匹配良好,带唇口,就是底下注意开一个走线的口子就行。

强烈建议电调固定死,我朋友非要测试炸鸡坚固度,三四层楼垂直大地,机头炸开,泡沫胶粘一下,基本完好无损,没有epo常见的溃缩现象。
电调线和函道脱开了。。。。。其实是电调移位拉开的,电调和函道连接不建议加强,炸开接口比扯断线划算。仅供参考!

机翼埋碳片,感觉强度还行,到手比划感觉还行,实际飞的时候4s1600电池重,暴力飞,发现强度还是不够,建议机身横向连接机翼处增加加强,或者机翼整体来一根碳管之类的更好,加强这东西每人见解不同,仅供参考。

电调应该直接拿魔术贴贴好最好,我这偷懒的办法坑了自己。。。。。
注意电调上面往机头穿的二根管子。。。那是走平尾的拉杆预留

开合页,全部留二块就可以了,epp强度没问题。

升降舵舵机自认为放这里最合适,具体位置一人一个办法,供参考。

重心在机肚舵机线位置就行,实际测试可以前后微调一些,影响不大。
二个副翼舵机可以开襟副翼混控,角度30以内不用补偿升降舵,很神奇。
碳片要粘牢,粘不结实就补个纤维胶带吧。柏油路比较费肚皮,粘点纤维胶带。

总结我试飞这机子的感受就是好飞跟手,像我这种二把刀手艺,作起来随心所欲,炸了,粘粘就行,随时满血复活。实在是炸的不像样了,就再买一个反正包邮。。。
ft机子能飞这机子问题不大,没有起降场地有青青草原首选。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机翼要加强。
谢谢观看。

网友A:
飞的挺溜,机身哪里有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挺溜,机身哪里有卖呀?

咸鱼找 epp毒蛇手抛机
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B:
谢谢推荐,90包邮好心动啊,没涵道,改尾推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推荐,90包邮好心动啊,没涵道,改尾推也很不错

我后面又整了二个,一个当备份,一个打算改个2205或1806尾推,尾推能轻一些,续航长一些。

网友:
我昨天入了2只,还在路上

网友:
真是好飞机,看表面epp的用料不错

网友C:
看的心动了,,,,我要去网上看看50涵道电装了

网友D:
不知道机翼的翼型做的怎么样,尤其是前后缘,楼主能给个特写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机翼的翼型做的怎么样,尤其是前后缘,楼主能给个特写看看嘛

照片凑合看一下吧,属于平凸机翼,翼梢小翼我感觉不错。机翼前缘有弧度过渡,后缘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心动了,,,,我要去网上看看50涵道电装了

老哥,个人建议能4S就不要3S的,动力猛,飞起来还是舒服一些。要是没风场地好3S也没问题。

网友E:
良心贴,专程从群里来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凑合看一下吧,属于平凸机翼,翼梢小翼我感觉不错。机翼前缘有弧度过渡,后缘是平的。

好的好的,价格确实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心贴,专程从群里来顶

谢谢顶贴,好东西还是分享一下嘛,随便一个一米左右手抛都几十块,这个用料不输那些机子,小场地也能玩,关键是比epo耐炸,我感觉性价比挺好。

网友F:
有个epo的,风大了不好飞,风小的时候还行

网友:
和楼主一张样买了两个空机,现在就是在看买什么50涵道比较适配?我想买暴风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良心贴,专程从群里来顶

什么群,带我上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epo的,风大了不好飞,风小的时候还行

epo那个怕摔,这个epp的不怕摔,试飞当天四级风能飞,小风飞起来确实更舒服

网友G:
epp的就俩缺点:(1)不够“挺”;(2)易“粉”断。当然跟具体用料配方也有关系。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epp的就俩缺点:(1)不够“挺”;(2)易“粉”断。当然跟具体用料配方也有关系。
仅供参考。

和epo比,这个epp,不算软,但肯定不如复材和木头。适当加强,强度没问题。
所谓的粉和epo的溃缩比我感觉不是事,关键一点是相比epo碰撞后不怎么溃缩,维修便捷性很好。
最重要一点是价格仅为epo的二分之一,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