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能算飞机能起飞的最大重量吗

楼主(2020-03-30):
想换个容量大些的电池,飞久一些,有办法算飞机能起飞的最大重量吗?想先了解再入手电池

网友:
不是有个常规推重比系数0.7么,只要你动力的推力大于整机重量的十分之七以上,基本上是能飞的,当然是不是可以飞的更久,跟很多因素有关了

网友:
看拉力了,毕竟是模型一般设计的不错的话推重比的0.6没多大问题。像是一些真飞机极限推重比0.3

网友A:
跟电池无关,跟翼载荷,动力大小等因素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池无关,跟翼载荷,动力大小等因素有关。

换容量大的电池 ,电池的重量也增加了呀,得先估算重量

网友:
要买的电池重量为A,你有的电池重量为B,找个重量为A-B的东东装在飞机的电池边上。

手拿飞机尾部或机翼,机体垂直指向天上,慢推油门至最大。
如果能保持飞机基本不掉高,此时推重比可以理解为1。

大于1,可以随意飞,
介于1-0.6,之间可以飞,
小于0.6不太好飞,但能飞,
小于0.4很难飞,
纯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