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第三架手抛机,大概是我最近做的最好看的一架了。

楼主(2020-03-30):
之前改装了两架地平线28涵道机,但是加了图传摄像头以后明显感觉推力不够,今天又改了一架,用5030桨+地平线外转子小无刷 ,油门给到40%就能平飞了,我加了大功率图传和大的摄像头以后推力还是很强,估计我把飞控和图传再加上去也没有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操控起来感觉好像被提着飞一样,没有28涵道操控起来那么舒服,而且舵机平着状态给油门就会头朝下,只好通过舵量微调来抵消。但是明显拉升很快。是不是电机装太高了。
另外有没有朋友可以推荐一款带电压显示的图传,最好小一点的 。
明天打算把我的非凡F2飞控和GPS装上去。

上面是把接收机天线引到机翼两边,以增强信号

网友:
这是什么舵机啊?

网友:
地平线的直线舵机,电机通过齿轮带动螺杆,驱动舵机臂沿直线方向运动,同时带动直线型的变阻器用来确定当前行程位置。

网友A:
设备太好了,简直用满级屠新手村

网友:
lz有钱人,不舍的给手抛配地平线的直线舵机。。。

网友:
这个直线舵机厉害

网友:
这为了改手抛是拼了

网友B:
请问大佬是用什么方法切割泡沫的啊?我也想改手抛机但用美工刀切不平,坑坑洼洼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太好了,简直用满级屠新手村

主要是我以前在国外带回来的地平线东西太多了,这种舵机不下50来个,以前国外买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是用什么方法切割泡沫的啊?我也想改手抛机但用美工刀切不平,坑坑洼洼根本没法用

我是美工刀 ,烫刀,打磨机 一起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美工刀 ,烫刀,打磨机 一起上的。

用美工刀加热后行吗?(想省工具钱~~)

网友:
推力线问题吧,电机太高了

网友(2020-05-30):
是48X48的飛機改造的嗎?

网友:
这舵机神奇

网友(2022-04-04):
请问有没有教程?和配置?想学装一台手抛机

网友C(2022-06-11):
刚装了个28无刷涵道居然飞不起来,升降舵调来翘老高才勉强能飞,涵道位置我比你靠前一点,感觉也是和机翼平行的,重心在机翼1/3处没问题,以前飞其他固定翼飞机没有遇到过啊,搞不懂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