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EZ

楼主(2020-03-30):
小弟新入手的飞机 奸商卖了东西就不管了……只能问候他祖宗……
有个问题想求助一下,通电后 尾翼的副翼,一直处于冲下的状态,微调到头也不能恢复水平状态,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任何一款新机型,控上先回中
然后,舵机摇臂什么的物理调平
你可以把舵机摇臂螺丝去掉,从新对一下齿位

网友B:
可能您是新手吧? 尾翼的副翼。您说处于最下面。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升降舵处于极限降舵 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升降舵接的是接收机的副翼还是油门通道还是升降通道?或者您的控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 请您查一下您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然后按照 副翼是翅膀上的那两个舵机。 升降是尾巴上的水平的那个舵机, 油门是接电机的电调上的那个信号线 方向是垂尾上的那个舵机。为顺序 看您的遥控器说明书接线。 然后按要求通电开机。 不平衡的舵面 取开链接处 调整连杆长短使舵面平衡。

网友C:
首先着个问题不能说明你一开始说的问题,其次你说的问题或许是你的问题,再次你的问题其实没有人能给你解决,最后要为那架看不见的飞机惋惜。

网友D:
先上图上视频,大家再给你号脉

网友E:
移舵机摆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