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架飞机掉水里捞上来后给一点油门电机就一直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30):
现在的情况是给一点点油门电机发抖,继续给油门开始转,油门给到最大马上停止然后滴~ 一长声, 这种问题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掉水里面了。

楼主:
应该是电机问题,换了个主板也是一样,能放酒精里面泡泡吗?

网友:
电调,晾干就好了。晾干之前不要通电

网友:
进水了赶紧断电晾干吧,还敢推油门试吗

网友:
绕组间可能击穿绝缘了

网友:
电机抖一般是缺相,如果线没问题,这种情况下电调挂掉可能性大,晾干再说!!!
晾干了拆电机看看有没有烧糊的地方,然后电调接个便宜电机试试是否正常,都正常再接原来的电机(恐怕到不了这一步。。。)

网友:
一般是电调的问题,换个电调试一下。

网友:
电调问题,试过飞机在水里泡了一天,电子设备全部报废,就剩电机完好

网友:
电调问题跑不了,进水坏不了电机

网友:
把电调使劲吹干看看

网友:
电调进水,电调要做防水的

网友:
我经历过的电调进水过都坏了。无一幸存。

网友:
一般都是电调问题,电机进水一般是没问题 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电调盖子打开,擦干,并静置阴凉处,等水分蒸发就好了

网友:
本来肯定只有电调有问题,结果你带水还那么试了一下就真不好说还有什么有问题了

网友:
我经历过冲浪倒插到河里飞机反着在水里,直接推油当船使,方向舵当船舵用硬是给开到岸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