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新款48寸pp机装机教程

楼主(2020-03-30):
配置清单
电机:朗宇三代3120 760kv
电调:好盈铂金50a v3电调
桨:朗宇尼龙桨13x7
舵机:gdw296x 高压舵机

等待多时的天翼pp机终于到手,打开包装涂装真香啊,经典天翼laser条纹涂装骚气冲天

再来看看设备图

gdw296x 新款30e舵机,速度更快齿轮更硬

朗宇三代3120电机,骚蓝色的精致外观,好看而且好用

好盈50a铂金(已停产) 使用过的30e最稳定电调,不知为何要停产这么好用的一款电调,从朋友那里拿的简包全新,真香

注:如使用deko1102 1295 gdw296 296x等舵机,请将此电调bec调至最高电压
看完了设备我们来看看天翼黑科技吧,机翼快拆技术,省略了以往传统的手拧螺丝,采用快拆开关,简化了机翼的拆卸,此项技术已使用于天翼各型飞机。

开始装机了
首先将配件包里玻纤舵角全部用砂纸打磨根部,为了更好的粘接在舵面上。

为了更加牢固我使用了zap30分钟快干环氧粘接舵角,同样使用哥俩好也可以,不建议直接用502粘接,后期可能会发生脱落风险。

等待胶干的同时安装整机舵机,先定位安装螺丝孔,后用1mm钻头钻孔,方便螺丝顺利安装。舵机配件包里的自攻螺丝滴半滴502后拧入孔中上紧即可。注意:舵机输出齿轮的安装位置,错误安装可能会导致拉杆长度不够或过长。

接着安装主轮和主起落架,取出配件包里的轮轴和轮子,按照如图示安装,拧紧防松螺母即可,注意安装轮罩的方式。

接着安装主起落架,用刀子轻轻割开起落架部位pp蒙皮,就能看下底下的两颗螺丝和安装板,这里设计也很细心,有防错设计,注意装反了螺丝是无法拧入的,给m3螺丝尾部稍微打一点低强度螺纹胶可以有效避免螺丝松动脱落。

等了这么久舵角已经牢固了,开始安装副翼,先将配件包里的纸铰链从中间来回对折数次,然后对等插入副翼和主翼预留的缝隙中,调整铰链到竖直状态,且左右进入量相同。

用手用力按住舵面置最大角度并用力挤压,然后滴入502胶水至铰链处,正反都要滴一次,反面相同方法,这样可以达到最小缝隙且不会影响舵面的运动行程。左右副翼安装方法相同。接着安装内侧限位块,插入销子后滴502渗入即可,用手用力固定片刻直至胶水干透。

安装电机座,这里要吐槽一下天翼电机座实在是太单薄了,虽然后期装上强度可能没问题,但是太薄的层板带来的就是变形,有很多地方缝隙很大,不过配件包里也带有加强木条,还是很贴心的。直接将电机座装入机头并用502固定,然后用加强木条加强四边,502固定。

下面安装电机,安装好桨座和十字座,安装螺丝务必打螺纹胶避免松动。

再吐槽一下飞机配件螺丝,配件包配的螺丝是m3的自攻螺丝,直接将电机拧在电机座上的,这样的安装方式带来的就是长时间飞行后电机会脱落甚至飞出去,所以我果断采用平头螺丝+防松螺母来固定电机。3120电机使用两片木垫片即可达到完美缝隙。

安装头罩,头罩拆下所有多余木板和pp板,直接安装在机头,注意之前加固电机座的上侧木条会干涉头罩安装,用小刀刮去加强木条中间干涉部分即可。

接着安装电调,与电机相连后测试电机转向,转向如不对随意替换两根线的位置即可,然后在香蕉头套上热缩管以防松脱,并用扎带固定电调和电机线。电调设置部分就不说了,因为可能使用的电调不一样,具体设置看各自电调说明书即可。

安装尾部,先安装尾轮,如图所示拧入自攻螺丝即可,轮子部分通过长螺杆固定,然后在螺母部分滴一点点502固定以防螺母脱落,在吐槽下快700块钱的飞机依然配了塑料尾轮实在是有些廉价,塑料尾轮真的很容易断……(之前断过好几个……)。
安装平尾,先将升降舵面按照图示塞入后,再塞入安定面,注意涂装正反,然后塞入事先折叠过的纸铰链,同副翼安装方法一样,最后固定安定面,这里需要耐心,要用尺子量好左右对称,平尾左右到机翼的距离是否相同,调整相同后直接在平尾根部渗入502即可。

最后安装方向舵,和其他舵面安装方法相同。将尾轮配件包里的塑料棒插入方向舵底部预留孔,调整高度到与尾轮钢丝刚好穿入即可,滴入502固定,建议更换球头或者快调头代替那根塑料棒,那根塑料棒在跑道或者技术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一个起落就断了,更换后更耐用。

最后插入接收机,将所有舵机归中立,然后安装球头拉杆将舵机和各舵面连接即可。最后一步就是调整飞机重心和曲线,后者根据个人喜好调整即可,校准电机行程后即可爽飞。

新手装机大佬勿喷,分享给更多小白让大家能够顺利爽飞,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基本上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价格真的是7XX?那就AM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价格真的是7XX?那就AMF了

算上邮费差不多,没办法人工费都在涨……说实话我也想吐槽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上邮费差不多,没办法人工费都在涨……说实话我也想吐槽价格

某宝上500-600的48寸全轻木还没绝迹了,天翼留给真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500-600的48寸全轻木还没绝迹了,天翼留给真爱吧。

真心找不到能飞的30e了,目前能飞的就是未来天翼和ef了,别的都不考虑,基本就是飞着玩的,只有这三款可以好好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找不到能飞的30e了,目前能飞的就是未来天翼和ef了,别的都不考虑,基本就是飞着玩的,只有这三款可 ...

我找到的是5XX的SBACH和SLICK全轻木,泡沫包骨架的是EDGE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的是5XX的SBACH和SLICK全轻木,泡沫包骨架的是EDGE更便宜。

那些确实没法飞……没得选择,3d群体太小了,哎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详细描述的这个快拆结构,实际飞行中没有比对拉结构更耐炸的了,早期天翼两个对拉钩子就是,后期改侧板加螺丝,非常容易就把侧板拉裂掉,这个快拆开关也不例外。我自己DIY了一个304折板结构夹在侧板螺丝中间做对拉,确实让飞机多活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详细描述的这个快拆结构,实际飞行中没有比对拉结构更耐炸的了,早期天翼两个对拉钩子就是,后期 ...

是的,不过对拉设计太古老了,思想要更新嘛,加上一般不会考虑耐不耐炸,这东西完全看怎么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对拉设计太古老了,思想要更新嘛,加上一般不会考虑耐不耐炸,这东西完全看怎么炸

常见的恻风降落跑偏撞路牙子,这完全不能算炸的一下,就能直接干废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恻风降落跑偏撞路牙子,这完全不能算炸的一下,就能直接干废侧板。

话虽如此,但是我还真正没有炸断过侧板,而且我飞过从30e到60cc都是拧螺丝的结构,一些老魔友的飞机是有一些拉橡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虽如此,但是我还真正没有炸断过侧板,而且我飞过从30e到60cc都是拧螺丝的结构,一些老魔友的飞机是有 ...

天翼的这个侧板比一般轻木的还要单薄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翼的这个侧板比一般轻木的还要单薄许多

那个部位是层板……不是轻木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500-600的48寸全轻木还没绝迹了,天翼留给真爱吧。

怎么搜?

网友:
搜轻木,固定翼,然后价格筛选一下

网友C:
装的倒是花里胡哨的的,像这种飞机正常都活不过30个起落,余下的生命全靠502苟延残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的倒是花里胡哨的的,像这种飞机正常都活不过30个起落,余下的生命全靠502苟延残喘

不会吧,天翼,未来卖得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飞机随随便便500个起落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的倒是花里胡哨的的,像这种飞机正常都活不过30个起落,余下的生命全靠502苟延残喘

酸的一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的倒是花里胡哨的的,像这种飞机正常都活不过30个起落,余下的生命全靠502苟延残喘

一看就是没玩过,或者新手
天翼30E,我曾经一天飞50个起落,一共飞了1000多个起落,实在飞腻了,出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酸的一批……

多少起落,1看装机,2看设备,3看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起落,1看装机,2看设备,3看技术

顺序有点不对,1看技术2看装机3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没玩过,或者新手
天翼30E,我曾经一天飞50个起落,一共飞了1000多个起落,实在飞腻了,出掉了
...

哈哈哈,被你看出来了,我每次飞都会炸。

网友(2020-05-03):
对比过天翼和未来,未来用料实在些,但重量上去了。天翼要好飞一些,但太弱了,手拿都要小心。未来30E两年多了还在飞,天翼的小炸了一下就不好修复了。

网友:
我的机机半年了,几百个起降,后轮都磨没了,炸过四五次,现在照样飞,出勤率最高机。

网友(2020-06-06):
30e买了一个月了还在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