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神们 关于缝纫机调速部分

楼主(2020-03-31):
这是我缝纫机无刷电机的调速板 我想改成电位器调整

电位器直接替换那个三脚件 还是 红黑白直接接个电位器不用这个板子??

网友A:
电位器直接换霍尔,也就是那个3脚零件,肯定是可行的。至于直接接那红黑白3根线,电路板看不清,如果那个芯片只是个运放的话,应该也可行。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白线,如果它电压随着转速线性变化的,直接换电位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直接换霍尔,也就是那个3脚零件,肯定是可行的。至于直接接那红黑白3根线,电路板看不清,如果那个芯 ...

谢谢 指点我试试

网友:
这个调速板什么原理?为什么会有霍尔器件呢?做转速反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直接换霍尔,也就是那个3脚零件,肯定是可行的。至于直接接那红黑白3根线,电路板看不清,如果那个芯 ...

谢谢 已经搞定 直接10K替换了霍尔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