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收藏保存】----------------【 穿越机飞控上的常用各项接口定义详解】

楼主(2020-03-31):
电调的信号线:
一般用“S”“E”“#”表示,
如“S1”即代表四合一电调上的一号电调
-------------
CURR/CRT:电流监测
VCC/+ :电池电压输入正极
GND/G :电池电压输入负极
VID/S/ :图传信号线传输图像
LED :灯带信号线
SBUS/PPM/DSM: 不同传输协议的接收机信号接口
SDA/SCL:是IIC总线,能接罗盘、气压计(如果是用IIC通信的气压计)
TX/ RX:UART串口,TX代表发射出数据,RX代表接收数据。
具体传输的内容要看飞控上面的设置和链接UART两端的硬件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抱走了

网友A:
SDA/SCL是IIC总线,不只能接罗盘,像气压计如果是用IIC通信的,也可以外接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A/SCL是IIC总线,不只能接罗盘,像气压计如果是用IIC通信的,也可以外接气压计

谢谢指正~  已修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