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px 能不能用s-fhss模式下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

楼主(2020-03-31):
如题。之前的帖子描述的不够明确。
7px在s-fhss模式下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s-fhss是2008sg和2006sg这种

网友A:
不如闲鱼上找个卖家,一问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闲鱼上找个卖家,一问便知。

说实话尝试过我说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很少。。。一般人有7px配2个2006或者2008的很少的

网友B:
我对你的用法比较感兴趣,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你的用法比较感兴趣,干嘛用?

2个接收机,一个在拖头车子里面,一个在托板上。拖头的托板的无线电动脚架,或者无线收放架子,或者无线尾灯

车子用1~4通道就行了,7px有7个通道,另外5~7通道给托板的尾灯和收放脚架等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你的用法比较感兴趣,干嘛用?

看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353

我之前发了个贴,但是问的不是很好。s-fhss在板控有很多人用过一个控拖多个接收机。但是7px上应该很少,虽然都是S-fhss,但是理论是理论,实测才是王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353

我之前发了个贴,但是问的不是很 ...

虽我没有2006的接收机,没法实测。但从说明书说的描述来看,一个遥控器是可以连接2个接收机的。

从你的描述来说,我理解为一个接收机A装在车头,另一个接收机B在拖板上。
车头里接收机出来的线无法从车头到拖板上?

在遥控器对频时,都提到避免1米范围内有其他接收机。

遥控器对接收机的绑定,是用于回传数据的。
即只接收指定编号的接收机发回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我没有2006的接收机,没法实测。但从说明书说的描述来看,一个遥控器是可以连接2个接收机的。

从你 ...

可以确定的是,s-fhss没回传,而且t-fhss这种带回传的是必须接收机和遥控器一对一绑定。fasst这种没回传的我试过是可以一控带多接收机的。因为接收机不回传,相当于单向被动地接受广播的信号

车头里接收机出来的线无法从车头到拖板上?——————拖头拖头,除了拖板,还要脱离拖板,勾上拖板。玩的就是骚气。要是手动链接拖板和手动插拔灯线等,不够**。

在遥控器对频时,都提到避免1米范围内有其他接收机。————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s-fhss没回传,而且t-fhss这种带回传的是必须接收机和遥控器一对一绑定。 ...

嗯,你的需求我没有理解错。

对于有回传的接收机控制,
我遇到过一回,模友的直机,没有回传信息,但能控制直机。
重新对频后,回传数据显示正常。

也就是说,带回传的接收机,即使接收机的id没有在遥控器上绑定,
遥控器向接收机发送控制信号是可以,也就是单向广播与接收机是否直接回传没有关系。

你的设想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的需求我没有理解错。

对于有回传的接收机控制,

一切都得实测才行啊。。。。艹表情按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切都得实测才行啊。。。。艹表情按不出来

我手头连一个2006接收机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连一个2006接收机也没有啊。。。

好吧,原来就是你。。期待你的回传成品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连一个2006接收机也没有啊。。。

已经测试过,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