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无法对频,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3-31):
刚买一个新的蓝色K8,死活对不上频,前几天朋友另外一个K8,也是同样现象。
卫星上的灯一直快闪,反复摁遥控(DSX12)对频键开机毫无反应。偶尔,按对频键后卫星的灯会熄灭,但不会常亮。

同一个卫星、同一个控,跟原来的老K8对频秒对,没有任何不正常。

油门遥杆确保到底,微调也拉到底了。

为了排除控的原因,我用老控(DSX7)拿出来也不能对频,这控原来一直飞K8的。

楼主:
反复试了一个小时,实在是没辙了,向兄弟们求救!

网友:
陀螺仪的接收机类型选对了吗

楼主:
选的Spektrum(卫星1或者2),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控的十字盘混控没没改,如是默认ccpm k8是不工作的

网友:
  控和接收不要靠太近试试    还有就是 可以换一个接收机类型  卫星有好几个选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不停的重复一样的步骤,后来不知道咋滴就对上了。

网友:
对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