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树莓派4G FPV小车

楼主(2020-04-01):
最近测试了下TCP和UDP两种传输方式,延迟大概都在200ms多一点UDP需要用到QGC的地面站,但是我这貌似信号不太行 总是会出现满屏的马赛克。。。TCP的话 车速不能开太快 可能会突然卡顿
还增加了2个舵机通道  上网方式改用了4G模块 比手机信号貌似好很多

树莓派连接图:

硬件遥控器啥的不列举了,列举主要的
            树莓派3B
            PCA9685模块
            树莓派csi摄像头
            16G SD卡(先格式化),1个wifi热点
软件:Xsell6/pygame1.9.6/windows python环境/树莓派系统/蒲公英(win和linux版本/https://pgy.oray.com/)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EGuLxddTzk6njTAT2geig 提取码: h87e
一:windows python环境搭建
       安装python-3.8.2-amd64.exe
       这里记得勾上
     完成后打开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输入python再回车出现下面的提示就表示安装成功

     重新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 python -m pip install -U pip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回车出现下面的提示就表示安装成功

        将  pygame-1.9.6-cp38-cp38-win_amd64.whl 复制到D盘根目录
          重新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D: 回车即可进入D盘根目录随后输入 pip install pygame-1.9.6-cp38-cp38-win_amd64.whl (输入到pyg后按TAB可以自动补齐,注意空格大小写)
      我已经装过了所以提示这个,输入上面命令安装即可

     接下来测试下发送端程序(从上面链接下载)

     提前插上加密狗连上遥控器按提示获取通道,出现数字说明成功了,暂时只写了油门和方向两个通道

二:安装树莓派系统     树莓派下所需要的环境和软件都安装完成了,只需要下载镜像烧录进SD卡就行

     ①打开win32 disk imager,导入下载的镜像,然后点击write,等待完成

     ②把内存卡插到树莓派上,用网线连接路由器和树莓派连接
         打开路由器界面找下树莓派的IP地址,这是我找到的
      记下IP
    ③ 打开系统自带的 远程桌面连接 输入IP地址连接

     默认账户:pi   默认密码:raspberry

     ④进入远程桌面后连接后面放在车上的wifi热点,我用的手机热点,所以把树莓派连接上手机热点

     ⑤单击左上角箭头指的,然后输入sudo pgyvpn命令回车,

     输入蒲公英的账号和密码(https://pgy.oray.com/这里注册)密码输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

     ⑥重启树莓派   顺便把连接的网线拔了 ,保证热点还开着

     ⑦Windows下打开蒲公英软件,登入同一个蒲公英账户

⑧树莓派重启后,pc上的蒲公英界面就会弹出raspberrypi的,第一次出现别管,等第二次出现
     记录下raspberrypi的 IP 地址,等会替换都要用到这个IP
      左下角显示P2P,双击ping会有提示,
     ⑨用上面新的IP重新打开远程桌面连接
     先码到这........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想加个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想加个好友

Q646.57446.8 最近在找BUG和测试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要支持这种分享~

哈哈

网友(2020-05-21):
支持这种分享精神!

网友(2020-08-08):
你好兄弟, 我发现一个和你一样的方案的 不过他做成了成品了 。   有兴趣交流下吗 ?

网友:
群主开发的怎么样了 , 我看看很多人开发了 树莓派 4G 图传 了

网友(2020-11-30):
楼主链接失效了,能否再分享一下,请问下你视频采集之后直接压缩udp发送嘛,不知道这样延迟有多少,另外压缩的话能否使用gpu压缩,会不会速度快点

网友:
不知道4G 能飞多高。4G貌似高度不高。因为城区都是用平板天线比较多。有指向性,全向天线基站相对少一点。切换基站的时候。会不会断线?延迟200多。和4G微型摄像头差不多。谁试过这类摄像头。。主要还是OSD界面数据回传。一体飞控也有。乐迪的MINI,也带OSD。也就100多。没试过树莓派。重量和性价比,还有地面站软件,树莓派好用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