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重生之隼 仿FMS涂装mini斯图卡

楼主(2020-04-01):
拍视频时风力为持续三级风,本不适合空心杯小飞机飞行。奈何连日大雨,难得晴天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吊舱炮为可拆卸式结构,装上很好看,但是飞行性能也将大打折扣

各主要参数如下
动力:8520减速组搭配地平线110MM三叶桨(感谢飞行帽提供)
电池:300mah 1s
翼展:450MM
全重:~50g
图纸:GPM 1/33 JU-87G2纸模型
材质:机身尾翼组为全魔术板制作,机翼为成品EPP机翼裁剪拼接而成
涂装:普通油性自喷漆(墨绿,迷彩绿,浅灰,美术黄)
                 (机翼和吊舱炮均为快拆结构)

好了,先来一波空中姿态图吧

楼主:
接下来欣赏一下地面静态姿态图

网友:
仿真度高,飞行姿态也棒
来自微站

楼主:
最后发一些零散的制作过程中的组装图吧,具体制作方式可以翻看我以前的帖子,并没有没有本质变化。只是累加了更多细节

网友:
手工没话说

网友:
手工厉害,飞行姿态好看

网友A:
楼主这小鸡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小鸡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啊,厉害

还好啦其实,大概13号材料到齐,15号正式开工,大概一个礼拜之后也就是23号左右第一次白板状态没涂装没座舱就试飞了一次,试飞成功之后慢慢补齐涂装座舱还有吊舱炮之类的小细节,到前天就是正式全部完成之后的飞行。总共历时大概半个月,甚至比我以前的飞机都做的还要快呢

网友B:
这涂装厉害了,像真度非常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啦其实,大概13号材料到齐,15号正式开工,大概一个礼拜之后也就是23号左右第一次白板状态没涂装没座 ...

您这是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涂装厉害了,像真度非常高

细节不够,涂装来凑,关于机翼的制作我还想多向您学习呢

网友:
第一感觉,这玩意是静模吧,再一看,纸模图纸啊,再看涂装和细节,LZ手工牛逼!

网友:
像真度真好,在空中有1米8大飞机的感觉

网友:
这手工。。。服了

网友:
涂装不错,漂亮的小飞机

网友C:
俯冲搞个那种撕心裂肺的鬼叫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冲搞个那种撕心裂肺的鬼叫声啊

不好意思,ju87g型由于战场形势和攻击方式的改变,取消了蜂鸣器

网友D:
精致 漂亮 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致 漂亮 好飞吗?

不挂吊仓炮就很好飞,挂了之后手感急剧下降,但也还算好操控,帖子里的视频是挂着吊仓炮在三级风里飞的,如果无风或者一二级风可以飞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ju87g型由于战场形势和攻击方式的改变,取消了蜂鸣器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这个8520减速组电机安装时,设置了偏置角吗? 如果不设置的话,会出现向右偏航的趋势吗?另外,貌似只看见了一个舵机控制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机貌似没有安装吗?使用的是几通道的遥控呢?

网友E:
请问8520的电机安装时,设置了偏置角吗? 方向舵和升降舵机有安装吗?  貌似只安装了一个舵机控制副翼? 使用的几通道的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8520的电机安装时,设置了偏置角吗? 方向舵和升降舵机有安装吗?  貌似只安装了一个舵机控制副翼? 使 ...

第一个问题,我有设置右偏∠以抵抗反扭矩,还包括下偏角。第二个问题,除了副翼之外尾翼组中只有控制平尾,飞机为三通道。

网友F:
请教楼主,你的仿真铰链是怎么做的着还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你的仿真铰链是怎么做的着还原的?

如图所示,其实挺简单的一个结构,无非就是一小截钢丝和一片小型条状物组成的一个转轴结构,转轴在舵面,条状物则呈角度的固定在机翼安定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其实挺简单的一个结构,无非就是一小截钢丝和一片小型条状物组成的一个转轴结构,转轴在舵面, ...

学习到了,很巧妙的结构,不知道真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开缝设计;要是能控制他合缝就好了,就像客机的开缝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到了,很巧妙的结构,不知道真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开缝设计;要是能控制他合缝就好了,就像客机的开缝 ...

真机也是这种缝翼结构哦,我制作的时候不光有参照图纸和三视图,还把一个静态模型放在身边作为参照还原细节呢。这也是斯图卡的一个关键特征和灵魂所在,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关于斯图卡的各种历史图片或者模型图片来判断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到了,很巧妙的结构,不知道真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开缝设计;要是能控制他合缝就好了,就像客机的开缝 ...

如果如你所说想做到现代客机那样的开缝襟副翼结构其实也不难,把这个斯图卡的铰链结构反过来安装就可以了,转轴在机翼安定面,然后固定端在襟副翼即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学习到了,拿比例模型来当参照物做出来的果然不一样
另外,螺旋桨也是你拿碳片自制的吗?

网友(2020-05-02):
可以比美成品机了。怪不得你要把成品机卖掉。

网友:
这个也太厉害拉!!!涂装真是眼前一亮啊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你的仿真铰链是怎么做的着还原的?

这个桨叶我没法自制,用的是王冠那里买的地平线三叶桨,这个桨很适合像真机,本身效率也高,韧性也非常好

网友:
这是真的手工大神

网友:
一如既往的强,哈哈

网友(2021-06-10):
可以当道具拍电影了!

网友:
楼主铰链做得好,学习到了,仿真效果真好,比胶带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