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奶和一指禅都要废

楼主(2020-04-01):
以前固定翼和航拍机都是一只蝉。自从飞了穿越就变成了捏奶,然后就改不回来了。最坑的是,捏奶手虽然精准但是行成短,想大幅度控制真心不行啊。有同样问题的教教我

网友:
用挂带,解放双手。

网友:
可以把摇杆弄短一点,

网友:
看视频,有的大神是一边单指,一边捏奶

网友:
先用捏奶,食指只放上面,需要精准打杆的话食指再参与,大幅度大杆的话食指只放上面,自己也在适应,行程大的话捏奶感觉打不到位,手大手指长的话感觉可以用捏奶。

网友:
感同身受啊 飞大疆一直都是单指 飞穿越单指不会飞只能用捏奶法 大动作又甩不开
来自微站

网友:
行程不够的两种解决方法
一、换短摇杆
二、遥控器上设置曲线

网友:
我能不能用手掌抓

网友:
我这样子算不算奇葩

网友:
和你一样

网友A:
我左手捏奶,右手一指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左手捏奶,右手一指蝉

主要是右手不够长

网友:
用短杆,缩短行程

网友:
加托盘,换长摇杆

网友:
涅奶指杠要长点,而且挂带是必须的,必须的,一阳指可以不用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