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SF610不匹配jumper T16?

楼主(2020-04-01):
前段时间开始把玩开源系统入了T16,槽点不少,但也很香,设置自由度很大,很有意思。
随后有买了个同品牌的sf610接收,sfhss 模式,但是很奇怪,跟遥控器距离太近会失控,大概半米内吧,在range模式下十几米就失控了,果断拆下来不敢飞了。
用t16 的有用sfhss接收机的么,想知道是模式的问题,还是这个接收机本身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极近距离失控是信号拥塞,这个是厂家要解决的
测距模式10几米是正常。
建议不开测距,实际地面拉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近距离失控是信号拥塞,这个是厂家要解决的
测距模式10几米是正常。
建议不开测距,实际地面拉下距离

谢谢,我用DSM2,DSMX,还有frsky的接收机都没出现这种现象,拉锯模式都可以超过30米。所以想问问有没有T16用户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B:
SFHSS要做频率微调,要不就会影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HSS要做频率微调,要不就会影响距离

这么高端?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端?怎么操作呢

对频后,要改频率微调的设置,+方向调到失控,再-方向调到失控,两个中间就是最好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应该是支持sfhss 的,难道只能用Futaba 的接收?

网友D:
参照这个视频调整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3785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这个视频调整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378508/

多谢!原来还有这招。严格按照视频里面的操作调试了,但是依然拉距十米左右就绿灯开始闪,感觉我买了个假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