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推机改双发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20-04-01):
手上一台冲浪者mini800,用原装腰推,一直飞不起来,期间加装大马力朗宇电机也没用,推力线一直没搞定。疫情期间没事做,索性改成1806双发前拉,妥妥好飞,3s 1500ma也能飞挺久。无奈太得意,飞出遥控范围,gps自返没设置,还好落到河边,踩一脚泥巴捡回来了。

网友:
顶、应该很好飞

网友A:
还好,没掉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掉水里

掉到河对岸了,绕了好远才到对岸,电调进水烧了一个,还好鹰眼小方狗摄像头没事。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腰推飞不起来?是原先设计那个电机位吗?

网友:
好险,差点就随波逐流了

网友:
这个飞机设备舱太小了

网友B:
能飞就好。请问电装配置情况。

网友:
之前不懂,买了套s27的电装,不知道能不能用   xxd2212   40A电调    8060浆   可以用在这飞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就好。请问电装配置情况。

1806双电机,12A好盈电调,E7S自稳遥控套装(现在正在改F4飞控,准备FPV),1500mah 3s红牌电池,3个金属9g舵机

网友:
我一般不敢在有水的地方飞。。。

楼主:
B站抛飞视频来啦

网友:
这飞机确实不好飞,用2200电池超重,而且舵面偏小,起飞时速度没上来,拉起很费劲。我前几次都没飞起来后来加大油门,投掷角度了还好。舵面已调到最大

网友C:
没必要飞这么远呀,看不清了,能问下楼主双发电调接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飞这么远呀,看不清了,能问下楼主双发电调接法吗?谢谢!

跟副翼两个舵机的接法一样,用Y线连接两个电调的杜邦端子,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色正极线去掉就行,因为不能两个电调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mini800我跟风买了一个,飞不起来就摔坏来,然后买了个冲浪者X8,有了之前都阴影,不敢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