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105济南号静改动1/200

楼主(2020-04-01):
整艘船大约450元左右。由于我第一次做的很糙,请大佬们不要喷我。

小号手板件大概60元。还有30a电调一个大约24元。

电机选择260电机就好。一个大概两块钱。

flysky遥控器一个,150元左右。

第一步安装舵机,船舵,铁丝还有轴套大概20左右。有可能因为小号手原厂的联动器太过于垃圾,并且我买的船舵太大了。只能采用单桨和超大舵的驱动方式。我也是第一次做,而且还不会3d打印,各位大佬看见了,不要喷我,谢谢。

这是我的轴系我的联轴器和轴套都是自己买的,5元左右。桨叶船轴和人字架都是原厂的。

安装上面的甲板。因为我害怕沉船,所以用泡沫填充了。注意后甲板直升机停机坪最好不要装,不然你会翻的。价格捡的板子

特别加大了拆下以前捡的遥控船的防水盒这样的好处是不但防水在这两条,而且还可以用在我的报废了的遥控快艇上,十分的方便。

以后只要拔个插头就可以同时拥有两艘船了

这些是我所用到的配件价格我也不说了。今天先到这里吧,明天或后天继续。

楼主:
手艺还是不行,要多多学习

网友:
能把这样的烂船装起来,手艺就不错了。。。

网友A:
楼主,天下模友是一家,你放心,没有人会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下模友是一家,你放心,没有人会喷你!

感激,感激

网友:
第一条船就是拿来练手的

楼主:
今天继续。安装电机和传动轴。

楼主:
把电调和接收机放到遥控船的防水盒中。

楼主:
封死前后甲板。

楼主:
我不知道大家的船是怎么封死的,反正我是靠钉子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大家的船是怎么封死的,反正我是靠钉子固定的。

钕磁铁,吸力强,也可以用卡扣,DIY,固定磁铁的件是三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钕磁铁,吸力强,也可以用卡扣,DIY,固定磁铁的件是三D打印的

下一艘就这么办

楼主:
今天我下去玩船。从这样

楼主:
又裂开了。

楼主:
成功的打捞失败

楼主:
这tm是让我清明节给他上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钕磁铁,吸力强,也可以用卡扣,DIY,固定磁铁的件是三D打印的

可否用热熔胶固定磁铁呢?会不会被拔掉?

网友C:
我也有点动心了,准备搞个051C试试,还是玩仿真船有点意思。看样子泡沫还要多填充一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用热熔胶固定磁铁呢?会不会被拔掉?

不会,热熔胶会脱落,建议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点动心了,准备搞个051C试试,还是玩仿真船有点意思。看样子泡沫还要多填充一些啊

051c比较好弄,网上有卖直接的动力套装,而且套材也比较新,可以多加点泡沫。选择051c是对的,而且固定方式不要学我的,要磁铁固定,不然就会像我一样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楼主:
051c比较好弄,网上有卖直接的动力套装,而且套材也比较新,可以多加点泡沫。选择051c是对的,而且固定方 ...

确实有,全套设备都有卖的,就是价格有点偏贵了,还是自己慢慢弄吧。其实最想要的还是055,漂亮,但是目前便宜版本里面只有威骏的1:350的,要是小号手有1:200的055就有好了(几大千的不考虑..........),055上层结构简单一些,应该没那么容易翻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全套设备都有卖的,就是价格有点偏贵了,还是自己慢慢弄吧。其实最想要的还是055,漂亮,但是目 ...

不一定,一个大浪打来1/200都得挂,航母和潜艇除外。想要不翻,还是要海峰的05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一个大浪打来1/200都得挂,航母和潜艇除外。想要不翻,还是要海峰的055.

这小船,有稍微大一点点风浪的水面就不能玩,沉底的可能性很大,毕竟太窄了,只能找个平静的水面玩玩。模型里面自带的轴是2mm的吗? 轴套您是怎么配的啊?有轴承吗?  网上有一体系化的成品轴,轴最小直径我看是3mm,轴套外径是8mm,用在这个船上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激,感激

事实,喷你的是假模友,真模友会教你东西,不会不耐烦,毕竟模友都是有这个爱好才会聚集在论坛,才认识,成为朋友的,每个人从新手小白到老手,都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所以不会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船,有稍微大一点点风浪的水面就不能玩,沉底的可能性很大,毕竟太窄了,只能找个平静的水面玩玩。模 ...

这个我不清楚,看你玩哪款喽,如果本身有电动就可以用原厂的轴,一般都是先买船回来测量完再买动力的,如果你要玩051c就直接到渝川船模型或一个淘宝名叫三叫什么的那里看一下,你闲贵的话就先买号手再慢慢买配件,这样大大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船,有稍微大一点点风浪的水面就不能玩,沉底的可能性很大,毕竟太窄了,只能找个平静的水面玩玩。模 ...

这个我不清楚,看你玩哪款喽,如果本身有电动就可以用原厂的轴,一般都是先买船回来测量完再买动力的,如果你要玩051c就直接到渝川船模型或一个淘宝名叫三叫什么的那里看一下,你闲贵的话就先买号手再慢慢买配件,这样大大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手钻和打磨的工具买一些,你总用得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清楚,看你玩哪款喽,如果本身有电动就可以用原厂的轴,一般都是先买船回来测量完再买动力的,如 ...

好的,非常感谢,那还是先把051C买回来再考虑改造细节吧。

网友:
军舰太小了容易翻,改装难度有点大。

网友D:
看到同款济南,黄家海军就过来支持一下,我的是用电调30A有刷ESC双向带刹车的(已做防水),电机是一个130低速电机,搭配小号手350比例军舰的波箱(不是原装在船体那个),和一个9克金属齿舵机,顽皮龙2S锂电1500毫安,和船底的若干配重,,急速转弯也可以很好的恢复平衡,也算是比较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同款济南,黄家海军就过来支持一下,我的是用电调30A有刷ESC双向带刹车的(已做防水),电机是一个130 ...

我的因为用260电机和2200毫安电池,单轴驱动很不平衡所以后甲板都没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因为用260电机和2200毫安电池,单轴驱动很不平衡所以后甲板都没装

051改RC很穩定的,我大角度傾斜都可以完美的回中,必須雙軸啊,船體裏面要配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51改RC很穩定的,我大角度傾斜都可以完美的回中,必須雙軸啊,船體裏面要配重

我这几天正在做1/200的051C,采用双180电机,2S-3S的20A电调。180电机淘宝描述的是A4高速大扭矩,6V空载100mA、转速8500转。用2块小飞机的1S小电池串联的测试的时候发现原装塑料16mm螺旋桨速度太慢,又买了直径18mm的五叶浆,还没到货。请问一下如果配一个2S 2200mAh的电池,大概能巡航多长时间啊? 20A电调会有问题吗?  这几天翻帖子有电调被烧掉的。
还有一个关于舰体的浅灰色和甲板色喷涂的问题,是等所有的上层建筑和零件安装完成再分别遮盖后喷涂吗?比如安装完成后,先遮盖甲板、再喷舰体浅灰,然后把浅灰的全部遮盖,再喷涂甲板?是这样操作的吗? 没做过这种模型,问题有点小白,请见谅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正在做1/200的051C,采用双180电机,2S-3S的20A电调。180电机淘宝描述的是A4高速大扭矩,6V空载1 ...

我是觉得30A会比较好,我2S的1500MAH电池搭配用,可以跑一个小时,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448参考一下,我是先做好内部那些设备在上色的,外部零件分批上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觉得30A会比较好,我2S的1500MAH电池搭配用,可以跑一个小时,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 ...

好的,我看看。电调是三周前买的,全油门测试十几分钟要是没问题的话,下水行驶估计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看看。电调是三周前买的,全油门测试十几分钟要是没问题的话,下水行驶估计问题也不大吧?

我是暴力测试的,全速油门(按照我那个设置)40分钟不是问题,只是轻微渗水,不过注意配重

网友E(2020-05-16):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正在做1/200的051C,采用双180电机,2S-3S的20A电调。180电机淘宝描述的是A4高速大扭矩,6V空载1 ...

建议多看帖子,特别是贴吧上很多静态高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想问的问题几句话是没法说清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因为用260电机和2200毫安电池,单轴驱动很不平衡所以后甲板都没装

看了你的制作过程,同样建议先多潜水学习学习,要下水玩,防水一定要做好,单靠塞泡沫是没有用的,得想办法最好不让水进舱内,就算进也不能是一下就进满了,往回开的机会都没有,另外用胶一般不用热熔胶,有专用的模型胶水,固定五金件一般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制作过程,同样建议先多潜水学习学习,要下水玩,防水一定要做好,单靠塞泡沫是没有用的,得想办 ...

好的,最近玩飞机先不做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议多看帖子,特别是贴吧上很多静态高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想问的问题几句话是没法说清楚的

感谢回复,已完工,经验值增加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已完工,经验值增加10

工业漆是会腐蚀那个塑料材料的,一般还是用模型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同款济南,黄家海军就过来支持一下,我的是用电调30A有刷ESC双向带刹车的(已做防水),电机是一个130 ...

请问你的济南号的舰体是用亚光白上色的吗?这个配色太好看了!

网友F(2020-07-22):
我有点想弄一下我的库存的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点想弄一下我的库存的模型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