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卡录图传摄像头,拍出来画面弯弯曲曲的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1):
图片是飞起来后卡录的视频。不飞的时候图像貌似没问题。是图传本身问题,例如信号干扰,还是摄像头没固定紧?

网友:
果冻效应

网友:
排振吧,振动引起的果冻图片

网友:
震动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进一步查阅了资料,理解了原理:由于cmos摄像头是从上到下扫描录像的,因此一副画面扭了多少个弯,就说明(假设30祯每秒)在三十分之一秒内机体振了多少次

网友:
哈哈哈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 笑死我了

网友:
大楼和电线杆都弯了

网友(2020-05-22):
震动太大,cmos基本没有全局快门,都是卷帘快门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1-02-09):
电机与桨共振导致果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