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6 4200kv用什么桨二叶桨?

楼主(2020-04-01):
如题

网友:
电机参数有说明吧!看你用什么电池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电机?我用的3020桨,孔径1.5毫米可以很紧的安装在电机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电机?我用的3020桨,孔径1.5毫米可以很紧的安装在电机轴上。

直接按桨夹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按桨夹上可以吗?

这个电机为什么买的那么便宜是有原因的,基本我找遍了所有都没找到桨夹孔径是9毫米的3020桨,基本都是5毫米的,所以这个电机应该用的是专用桨。不过普通的那种3020桨可以不用桨夹也能很紧的安装上去,没啥问题,拔都拔不掉,必须是1.5毫米轴紧配的桨,淘宝有很多的。

网友:
自己买3寸桨钻孔

网友B:
你是说这个电机?

网友:
我也是这个电机,用的这种桨,只能对电机轴,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电机?

5寸折叠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电机?

这个折叠桨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折叠桨?

4.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叠桨给个链接

淘宝德利模型,原装桨夹装不上,我自己打印的

网友:
可以用这种桨啊完美适用kingkong2345 2.3寸

网友C:
这款马达之前只要11块钱,不带桨夹10块不到,估计是老板看模友讨论的多了,就先下架再上架,现在已经18一个了,买这个本来就是图便宜,这个价,为什么不再加点钱买的牌子的,通用性好,质量还有保证,真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马达之前只要11块钱,不带桨夹10块不到,估计是老板看模友讨论的多了,就先下架再上架,现在已经18一个 ...

闲鱼还有很多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马达之前只要11块钱,不带桨夹10块不到,估计是老板看模友讨论的多了,就先下架再上架,现在已经18一个 ...

最开始貌似四块多

网友:
这个电机拉里能到多少?

网友(2020-05-04):
这个电机上扩孔的大力3寸桨能到189g,5.5a,但是扩孔难度就大了。。。

网友:
我是用石膏做的夹具,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2345满油10s会有味道,没烧,而且感觉效率很低,买了一套没用上。银燕的2327不错,效率跟2345差不多但是电流小点。感觉上3寸三叶电机负载可能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