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勉强叫钻,这玩艺不能叫车了吧

楼主(2020-04-01):
    手电钻每钻必斜,画了线也打不好,做点什么都要改好几回。辟邪辟邪。
    得做个台钻了,先拼一个看看。对线好对多了

减速器足够钻铝,间隙大了一些,碰一碰1毫米出去了

打眼转接滑台太费劲,懒了没上。这个刚性好点了,铁也钻个 2.5, 7mm深的眼。没有加力,刚性不够,后来钻铝断pcb钻头了

费很大的劲搞的滑块转接板,单滑块转接就去了半条命。孔不对,孔必斜。。。

网友A:
妥妥的没磨好钻头怨钻机

楼主:
以前用没有刚性的立柱和主轴也能加工软铁的,因为搞不动螺丝,一气拆了

以前主轴,短小,悬臂安装,电机座难做

大一点点的中空轴的小轴,准备做主轴,联轴器是难题,塞点铝进去,下一步搞圆

圆了,5mm左右,不停卡尺,5个丝的精度

冷热装的er转接杆,砸了半天差几mm不到底,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没磨好钻头怨钻机

咬牙把三轴加主轴拼起来,机器做比我用手做强很多倍。

主轴能转起来了,外圆跳动2,3个丝,刀柄跳动,10个丝,两个角接触轴承,3000转还安静。

网友:
再搞个XY轴,就会变成数控钻床,而且免画线,再也不会打斜打偏。

网友:
如果钻头磨偏了,打孔也会发生歪斜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买新个台钻或者二手到底要多少钱

网友C:
很多做钻的 都免不了用锥度转换头,以我的经验, 如果电机轴径小于6, 再加上转换头,再装上钻夹,其刚性是很差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人加工一个锥度头转换头, 再转换头上再加一个轴承, 其刚性会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买新个台钻或者二手到底要多少钱

就为了自己乱搞,买成品+二手肯定便宜,而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做钻的 都免不了用锥度转换头,以我的经验, 如果电机轴径小于6, 再加上转换头,再装上钻夹,其刚性是 ...

热装的刚性好,拧螺丝的刚性弱一点,钻孔也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装的刚性好,拧螺丝的刚性弱一点,钻孔也够用

刚性看电机轴直径。 转接头刚性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买新个台钻或者二手到底要多少钱

主要吧,买成品审批不通过,糟心。。。。。

网友:
那么多好东西只是没有合适的,换不如向其他坛友换点能用上的东西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