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删除

楼主(2020-04-01):
此贴删除

网友A:
只能针对断桨断轴烧马达之类的事故,无法解决电池耗尽,进水短路,舵系失效,遥控信号失效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针对断桨断轴烧马达之类的事故,无法解决电池耗尽,进水短路,舵系失效,遥控信号失效等问题。

是的,但电池耗尽有报警器啊。 舵系失效,这个概率比较低。进水断路,一次性做好防水就是。遥控确实不好办。 备用系统主要是针对 断桨,轴承脱落,螺丝脱落,电调供电失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电池耗尽有报警器啊。 舵系失效,这个概率比较低。进水断路,一次性做好防水就是。遥控确实不好 ...

最怕的就是进水,这个不是防水能解决的,舵杆过孔多少都会进水,尤其是开倒车后,随着下水时间变长这个因素就越来越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