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切分图纸(已找到超好用的办法,有相同困扰的萌新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20-04-01):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把大型PDF图纸分成A4分割图?
PS.我知道怎么用图片软件直接分割打印,但我们这的打印店铺基本都仅限于会点个打印按钮,复杂的都不会,一见图就是打不了,我也不好说,再加上我实在不好意思拿人家的设备自己来鼓捣(性格使然)所以请问大大用什么方法可以预先将大图改为A4分割图?
希望简单一点,我也不会用专业图片软件。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超好用的工具
   迅捷PDF编辑器   不用注册试用就可以(试用有水印但不影响图纸使用)

用它的拆分页面功能

用它的拆分页面功能

网友A:
用cad的 把图片导入看看吧  或者找工程出图的店子弄    大多数的pdf的图纸都不值当去打印店浪费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的 把图片导入看看吧  或者找工程出图的店子弄    大多数的pdf的图纸都不值当去打印店浪费那钱

DXF文件我也有,但我们这没工程图的店所以我没考虑CAD而是转成了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的 把图片导入看看吧  或者找工程出图的店子弄    大多数的pdf的图纸都不值当去打印店浪费那钱

我用CAD转的图精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B:
你会CAD就木问题,有个软件pdf2cad+v9(PDF转CAD格式),PDF转成DXF到CAD里分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CAD就木问题,有个软件pdf2cad+v9(PDF转CAD格式),PDF转成DXF到CAD里分割吧

问题就是不会CAD啊我有DXF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不会CAD啊我有DXF图

CAD不会分割?
画个297*210的矩形框,一个挨着一个把图形覆盖满,然后按框选打印成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不会分割?
画个297*210的矩形框,一个挨着一个把图形覆盖满,然后按框选打印成PDF文件。

谢谢,等下我试试

网友:
我也是你这种问题,我自己有打印机,后来研究一下发现不难。

方法是先下载cad,然后点插入有个导入pdf的按钮。导入比例设置25.4(因为pdf导入cad后比例相差很多,25.4倍是最小的差距)。这时图纸不是分割好的,你需要先把外框去掉,想删哪条线就点那条,按del键把多余的外框都删掉。然后用直线工具画一个210X297的框,多复制一些,一个一个挪进图纸(注意尽量让零件在一张纸上,可以鼠标左键点击想要移动的零件)。最后点打印,打印比例1:1,范围选窗口,之后选择这些A4纸的框,一张一张打印好,就可以拼接了。

网友B:
补充一点,在CAD里你不能是画个210*297的框,因为打印有边框,你得画个稍小的,比如280*1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在CAD里你不能是画个210*297的框,因为打印有边框,你得画个稍小的,比如280*190

了解了,多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PDF转成图片,有些网站在线就可以转 ,然后图片插入EXCEL,打印预览调至合适尺寸,A4打印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