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00A电调连接电脑升级固件教程

楼主(2020-04-01):
一看现在固件版本有点多,所以打算有空更新一下固件版本。这个好像没找到教程,摸索了半天,结果还摸索错了,准备写个教程避免走弯路
这里感谢某位大哥的点睛之笔哈哈哈

这个是说明书上面的固件号,现在最新的是60。拿到手检查一下最好升级最新的

然后再天蝎星官网下载这两个文件,一个是电调的软件,一个是连接线的驱动
下载链接我贴在这里了,外网比较慢,需要等待一下,或者我上传一个到百度网盘。
https://www.scorpionsystem.com/support/downloads/
然后选择programs的第一个(软件)
和drivers的第一个(驱动固件)

解压之后

一步步安装,这个是驱动

安装好了,scorpion vlink 2,cable,插在电脑上就会响。

然后安装一下电调的软件

这个是接线图,在官网也可以下载的

pc这个口,接上线,连接到电脑,注意信号线和负极,没有正极!

然后选择第一个,不是第二个请注意,我之前选第二个是没法连接,这里标志的太不友好了,长时间容易忘记

然后右上角开始

固件表,这个软件有中文的,好多了

然后开始更新固件啦

点击载入就可以了

更新完之后电调会重启,其他的,自己看着设置吧,都是中文的。

楼主:
软件和固件安装包百度云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9br2p8MJuUpiZMJ58cBBA
提取码:z41c

网友:
鱼干安逸

网友:
神贴,必须顶

网友:
呵呵,果然很健忘。。。。

网友A:
K牌,好盈的也出下教程,新手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牌,好盈的也出下教程,新手就好办了

k的会出一个,好盈的教程很多的

网友:
鱼皇用蝎子

网友:
无私奉献帖,顶!!!!!!!!!!!

网友(2020-08-16):
引用 楼主:
软件和固件安装包百度云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9br2p8MJuUpiZMJ58cBBA
提取码:z41c

LZ  你能不能出一个天蝎星II  与  电脑(PC)的设定的教程! 刚刚使用,很多不会。

网友(2020-09-16):
这天蝎星升级用的是不是为微单片机的烧录机啊  能diy么?

网友B(2021-09-01):
大佬有没有遇到过插上去不认电调的情况?我完全按照你的步骤来的,电调上电插上去平台根本不认啊

网友C(2025-03-05):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没有遇到过插上去不认电调的情况?我完全按照你的步骤来的,电调上电插上去平台根本不认啊

同问,哪位大神详细讲下设置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哪位大神详细讲下设置教程

我当时是遇到线序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升了后有什么好处,我现在的200A,这定速多少,看它心情,上下差5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