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多时间在测试电池容量。

楼主(2020-04-01):
突然很好奇自己多年的电池有多少容量,内阻有多大。但又担心测试不准。于是分别拿A6和Q6分别测试了几组相同的电池,发现两种充电器测试结果还是蛮接近的。还是比较准的。至于内阻,由于A6没法测试,就没对比了。同时又测试了其他的电池,发现衰减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严重。
废话不多说,上图。

几个电池,两个充电器。

楼主:
测试电池好费时间。等到实际容量比标称容量小于0.5就不要了。。。
之前买了Q6,做了并充线,把双天一个2S 一个3S 直接并联了,一分钟后好奇怎么第三快电池显示不了电压,突然明白了电压不一样。。拔出来的时候3S第三块电池鼓了,电压也没了,以后用的时候这块电芯就吊电压厉害。看来并联要小心。。
之后又用一块格氏一块花牌作为Q6电源给其他电池充电,冲着突然报警,输入电压低于7V,又费了两块电池。奇怪的是电压都掉到1.3   2.3了,充电也没发现容量下降的问题。总之感觉Q6蛮费电池的。还有,那两个格式4000的电池每一片都是用针放过里面的气的。没想到也能撑那么久。

网友:
游走在灾难的边缘啊

网友A:
Q6测内组,快算了吧,我也用过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测内组,快算了吧,我也用过那玩意。

Q6这货很不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Q6这货很不准吗?

好点的测内组表都200块钱啦 q6才几个钱啊?最起码308才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测内组表都200块钱啦 q6才几个钱啊?最起码308才有参考性

不是专业不准也无所谓了,只是当作参考。。一开始就是觉得这两个充电器便宜,觉得不准,所以用两个充电器对比,但实际发现测试容量还是比较接近的。

网友B:
我手里也有鼓包的格式,想问问,如果把气放了,有什么好处?状态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不准也无所谓了,只是当作参考。。一开始就是觉得这两个充电器便宜,觉得不准,所以用两个充电器 ...

308的才能叫参考 你这个没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鼓包的格式,想问问,如果把气放了,有什么好处?状态恢复了?

气放了,动力足很多。鼓了的电池无论是有电没电,有没有用,它都是鼓的。放气了后只有暴力用了后才会鼓。电池冷了后又是正常的。我那两个格式电池放气到现在都有4年以上了。现在还能暴力玩A10。上个我放气的图。。。是了针刺的时候尽量往上刺,刺到电芯的几率就越小。放气要非常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而且感觉有一定的失败率,万一里面的电芯也被捏起来,一针下去不是完蛋了。所以一定要在没电时操作。。不过我用这个方法高了6片格式的4000的电芯,全部都成功。

网友:
锂电发展的瓶颈已经显现,在相当的限制条件下(倍率、循环次数、电压……),基本上通过功率密度可以判断个一二三。说白了掂掂分量基本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