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几次小修改后,机机终于下线了

楼主(2020-04-01):
明天起可以再专心练练模拟器了,择日起飞喽。预留了个后备箱,回头用来放图传正合适(详P8、P9)。ps:这机机重心挺靠后的,电池都快放电机上了。。

飞场:

楼主:
xxd电机这么长的轴真有点影响美观了。。。

网友A:
祝贺一下。

网友B:
大佬,这个机型,对新手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C:
感觉 起落架2个轮子的轮距有些偏小,桨的返扭等因素可能会使滑跑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机型,对新手友好吗?

我是个新手,但我觉得这飞机应该还比较友好,毕竟比较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起落架2个轮子的轮距有些偏小,桨的返扭等因素可能会使滑跑不稳定。

嗯嗯,回头试下,不行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机型,对新手友好吗?

还不错的,FT上有。但就是新手还是先飞上单翼的比较好。理论上来说,机翼位置越靠下飞机越灵活,但也越不稳定。所以打仗就要喷火这种下单翼的灵活的战斗机。。

网友D:
漂亮,不过这机这么长的尾巴,方向和升降两个舵机应该放中间,不然配平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不过这机这么长的尾巴,方向和升降两个舵机应该放中间,不然配平成问题

确实重心很靠后,电池都快放到电机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