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较高的动力系统谁能推荐一套

楼主(2020-04-02):
四轴 500 噪音低点 飞行时间长点

网友:
3018电机  400kv   6s

网友A:
动力套装嘛,一般电机越大,转速越低,螺旋桨越大,效率会越高,然后把飞机重量、电机和螺旋桨匹配一下,基本就出来了,一般常用的差距不会特别大。

网友:
这个3515 大约 kv420这样子  6s  说白了   KV值低的  电机大点    可以小电流驱动的最划算。

网友:
猛禽H4 450机架,3508 400kv,1255碳桨,6s 5000mah挂云台相机25分钟

楼主:
大浆大电机,震动是不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套装嘛,一般电机越大,转速越低,螺旋桨越大,效率会越高,然后把飞机重量、电机和螺旋桨匹配一下,基 ...

这个重量 电机 浆 怎么匹配,有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重量 电机 浆 怎么匹配,有公式吗?

公式自然是有的,但是这样的话涉及的内容就比较多而且比较专业,一般爱好者不需要这样的。根据你飞机的重量来确定每个电机的拉力,然后淘宝上查找相关电机及适配的桨叶,看看能否符合你的要求,如果觉得效率太低的话,可以考虑增大电机尺寸,然后反推回来,看看续航效率什么的能不能接受。如果按照专业领域来说,这就是一个飞机总体设计的思路,做起来就比较麻烦,犯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