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捡垃圾的 地平线 古董 DS2M/DS2E/6E 发射 求教

楼主(2020-04-02):
tb捡垃圾收了个库存DS2M板控,本想改loli那种24L01,但是看板子高频头还可以,SPI口出来的,想直接用,但找不到芯片型号和手册。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据说是跟华科尔用的同一种2.4G高频头芯片CYRF6936???但查了SPI波形发现完全对不上。

我看外网有老外改的直接可以ppm信号送到模块一个脚里,是不是老的Spektrum TX 这个模块有好几种版本,有的是SPI的,有的可以直接支持ppm。

Joomla says you aren't logged in

modulelist:cyrf6936

                                                                                Table of Contents

CYRF6936

--
这个外壳应该是老的DS2M/E/4E  通用的壳,尝试跟DSM2接收机配对,灯能停止闪,但是依然配不成功。
然后三个通道电位器信号正常,油门和舵量在SPI信号上均有反应,但是左右方向通道没反应,估计是固件问题吧才报废。

楼主:
外网查了下,,,,放弃抵抗了,准备把这个模块扔掉。

https://www.allaboutcircuits.com ... rc-car-transmitter/

SPI完全对不上,发现模块里面除了2.4G芯片还有个SoC,mcu固件重制的私有协议,数据帧跟芯片手册不符;

网友:
要想用需要一块板子把ppm信号转成sig,以前淘宝有卖,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这玩意我还有好几个,一直放着

网友A: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虽然我也看不懂帖子里说的啥,貌似你们讲的是同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虽然我也看不懂帖子里说的啥,貌似你们讲的是同一回事

感谢提醒!

我看了下您提到的那个帖子里徐大师的改法,跟之前查资料网上德国人的改法类似,都是串口数据TXD输进去控制的。跟我分析的DX2M原厂控的三线SPI信号和引脚不太一样。

估计模块上同时有UART跟SPI的接口留出而且都可用,但由于没有资料支持,实在太难逆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