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70a电调开定速问题

楼主(2020-04-02):
这款电调我试过设置定速,油门80一条直线。
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尾巴高频摆动,一秒两次的样子,电调从新设置取消定速模式,尾巴问题消失。(记忆中刚设置完定速切3d正常,好像第一块电池快飞完才出现摆动,也可能我没太注意,之后换电池尾巴都是抖动就取消定速模式了)
第二,3d飞完,切回普通油门准备降落,油门总是中断似的,有时候需要轰一下大油门来保持高度。
第一个尾巴快摆动问题,尝试过调感度,按照说明书调整过,作用不明显。

听别人说过这个电调定速就是个笑话,就没在意了,后来看到一个帖子同款电调定速挺稳的,还是想来问问。

网友A:
这个是老款的电调,有定速吗??

网友:
这个应该没定速吧,要定速也是用陀螺仪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款的电调,有定速吗??

能,虽然尾巴摆,还是能感觉出来定速动力输出均衡

网友B:
别折腾了,这个电调搞不好就烧掉了。。。你想想要是定速好使,咋会没人用它么?

所以,直接换好盈100A就妥了。

网友:
这款电调内建定速不太行,我那个年代用过的几乎都差评

不过拿来搭 K8 定速倒不错用,很听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这个电调搞不好就烧掉了。。。你想想要是定速好使,咋会没人用它么?

所以,直接换好盈100A就 ...

我是看到一个帖子,用的这个电调定速飞500pro,所以来论坛再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一个帖子,用的这个电调定速飞500pro,所以来论坛再问问

这个电调烧了不少,我就烧过一个,兄弟小心点用。

网友:
我用的亚拓45A,也遇到过切回低转就慢慢中断油门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这个电调搞不好就烧掉了。。。你想想要是定速好使,咋会没人用它么?

所以,直接换好盈100A就 ...

好盈100A的是V3的吧,120A的V4电调不比100A的定速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盈100A的是V3的吧,120A的V4电调不比100A的定速好用吗

我用的是100A V3,感觉还行,定速蛮好。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用高压舵机了。

网友:
好烧~定速还可以不过曲线要两头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00A V3,感觉还行,定速蛮好。

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用高压舵机了。

120A的电调好像也可以用高压舵机啊

网友:
电池C数不够,或者电量不足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