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寸小机有问题

楼主(2020-04-02):
网上买了个小机,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稳悬停的时候,飞机会一直往左,往前偏移,并且幅度越来越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动往前飞的时候,飞机会抽搐,震动也比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怎么自稳的?

网友:
做加速度计校准和微调试试

网友:
都这样我的85也这德行

网友:
自稳一侧飘是飞控不水平,做水平校准,或者把飞控尽量安装水平。震动大可能是飞机整体结构不够紧固,飞控安装减震不足,电机炸歪了,桨不平衡等原因之一。

网友:
飘很正常

网友A:
一样的小鸡一样的问题,本以为可以在屋里爽飞,结果发现根本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小鸡一样的问题,本以为可以在屋里爽飞,结果发现根本稳不住

闲鱼买的?250?

网友:
先搞清楚是否自稳模式,然后做校准,最好拿水平仪,多做两次,飞机上电前保持水平,话说穿越机飞控想飞起很稳就不好玩了

楼主:
一开始起飞的时候是平稳的,到后来就越来越偏

网友:
每个新人必须面对且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做好飞控减震,越是小飞机对飞控的减震要求越是高。

网友B:
是20A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0A电调吗?

是这么说的

网友:
同感,我的图传发来时都是坏的,再也不买套机了。

网友C: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加速度计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加速度计关了

换了是不是没自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是不是没自稳了?

是呀

网友:
我的自组3寸机,今天基本上能手动悬停了,虽然还是在画圈中,至少能在室内飞了。之前起飞总是自旋,后来发现电机线焊错了,导致一直向左自旋,方向舵一打就不受控制。目前手动还行,自稳总是向后跑,估计需要水平仪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