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g520的选择

楼主(2020-04-02):
有17齿5mm,17齿6mm,14齿5mm,14齿6mm,就像图中那样,这都代表什么意思,一般都选哪个,各有什么不同,谢谢了

网友:
1320kv电机配14t  根据电机kv配多少t电机齿。5mm6mm是电机轴直径

网友:
电机1100KV配14或17T都行,电机1300kv配14t。
5/6看电机的轴径。

网友:
用传动比公式计算

网友:
tg最舒服的动力还是那个蝎子4020 1320kv配14t这个电机动力真的非常好,随便爆艹,电调基本也不会保护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kv可搭配16 17T电机齿,1320kv搭配14T,1250kv可以搭配14T,5  6mm是指电机轴径大小,电机齿和电机轴径 ...

谢谢小草大师解答,请问要用什么规格的电池

网友B:
还是看用多长桨,桨长要减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0-5200都可以,建议选那种细长型的电池,好拆装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用多长桨,桨长要减低转速。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0kv可搭配16 17T电机齿,1320kv搭配14T,1250kv可以搭配14T,5  6mm是指电机轴径大小,电机齿和电机轴径 ...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