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图传问题-乐迪F110S

楼主(2020-04-02):
飞机正对我的时候,图传信号非常好,距离很远,但是背对我的时候,图传距离很短,信号很差,是什么原因

正对我

正对我

背对我

背对我

网友A:
图传天线被机身挡住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空心杯,f3evo飞控,不跟手,反应迟钝!

楼主:
你好,飞机平飞的,不存在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天线被机身挡住了

你好飞机平飞的,不存在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空心杯,f3evo飞控,不跟手,反应迟钝!

入门用还可以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个,摄像头很容易嗑掉,天线也爱掉

网友D:
这个天线容易断,不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刚到的时候一插电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容易断,不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扎带+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个,摄像头很容易嗑掉,天线也爱掉

可能我摔得还不够猛,目前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挺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空心杯,f3evo飞控,不跟手,反应迟钝!

这不是啥F3飞控

网友E:
天线的尖明显被砍过,就那段有用,另外这小飞机撞一下电机就在胶圈里面歪了,每次都要搬回来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尖明显被砍过,就那段有用,另外这小飞机撞一下电机就在胶圈里面歪了,每次都要搬回来太麻烦

你好,棒子天线的信号不是尖端最弱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棒子天线的信号不是尖端最弱吗

尖端最弱,侧面最强,但是要确保尖的长度,不能被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尖端最弱,侧面最强,但是要确保尖的长度,不能被削,

好的,谢谢,找到原因了,焊点没弄好,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我这样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