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40㎝ 重62克 空心杯8520 飞得起来吗?

楼主(2020-04-02):
5㎜KT板做的
感觉好难 太重了  要不要换1020

网友A:
估计能飞

网友B:
差不多,用无刷会有更大拉力。

网友C:
空心杯直驱?

网友:
抠一点的话,这个尺寸可以做到飞行重量4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用无刷会有更大拉力。

有难道轻的无刷?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直驱?

是的
来自微站

网友:
怕是难飞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难道轻的无刷?

有啊,比加0806之类的用1s电池。

网友:
减速组加大一号桨,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以前用370电机直驱5030桨,都能飞。

网友:
8520空心杯电机减速,翼展600,2克接收机,二个1.7克舵机,200mah电池,全重42克,在室外飞行可盘气流.

网友D:
我的48cm手抛改的全重80g,两个8520,1s电池完全没问题

网友E(2020-07-19):
引用 网友D:
我的48cm手抛改的全重80g,两个8520,1s电池完全没问题

请问你从哪买的空心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从哪买的空心杯

就淘宝的普通空心杯呀,单个 30+g的推力也不算太大吧

网友:
推比0.5,肯定不抗风,飞着要技术的。要是买到好的空心杯推力可以45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