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 xk110使用心得,及配件心得

楼主(2020-04-02):
977封存了六年,当年也就是飞了会6轴模式,四面悬停都不会,飞机炸的不像样.

年纪大了,心定下来,下定决心开始飞了,开始逛论坛,学经验,直接3轴开始练习,各种炸,配件一堆堆买

首先是机头罩修复,机罩孔橡胶可以用透明胶粘住,绝对不会再掉,机罩修复,我的胶水只有502,剪切了一些超纤维布,一劳永逸,炸不坏了,关键是轻!!!

我真的不缺配件,但是直接修复也是种乐趣,飞机上直接修复了一个位座,找到一个烂的也修复了,还是502加上超纤维布,而且炸不坏。

各种修复,而且耐用,又轻!

你的飞机有锁尾问题吗?我帮你解决!
     第一,排震!!很多锁尾问题都跟震动有关,首先主轴开始,原装主轴很耐用,即使变形可以敲敲打打恢复差不多,但是我建议直接碳纤维主轴,碳纤维不纯在变形,换主轴也是相对容易的事情,就是容易炸坏,成本高了,但是没关系我帮你解决,tb买2.5mm碳棒,卖家都是帮切的,回来自己打一个孔和磨下就可以了,一米3块钱你知道能做多少主轴吗?
      第二,最前面的舵机固定方式有问题的,简单滴一滴502让它跟机架粘起来。
       第三,锁尾电机,这个也是很多人讨论的焦点问题,我有一个超级简单且实用的方法!!!
不管是v977还是k110,720电机完全足够!!大动作你的锁尾不够?简单tb上收2.5mm碳纤维方管,基本是3元一米,尾管让卖家裁切比原装的长1-4cm,或者你自定义长度,杠杆原理轻松解决锁尾力量,新手换成石心尾管还能解决尾管炸坏,但是线就要外置了,还是建议空心的!

楼主:
我的飞机乱七八糟,放太久了,各种氧化,花了一天时间焊接起来,插件基本都接触不良了

网友A:
楼主不错,你接下来可以再折腾:1,110主板用2s飞,2,旋翼头改个华科尔120的。建议,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你接下来可以再折腾:1,110主板用2s飞,2,旋翼头改个华科尔120的。建议,只是建议

谢谢建议,只是这些电设我完全不懂,焊接水平合适渣,机械方面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只是这些电设我完全不懂,焊接水平合适渣,机械方面就没啥问题了

不用焊接,只就要个2S电调,不过伟力的电调接主板接口线序和一般的不同

网友:
都是很有用的宝贵经验

网友B:
楼主!那张绿色的垫叫啥名字?新人问

网友C:
延长尾管,锁尾是更好了,翻的时候尾重,结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张绿色的垫叫啥名字?新人问

a3裁切板,tb有,买便宜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长尾管,锁尾是更好了,翻的时候尾重,结果你懂的。

惭愧,我还不会翻,现在每天十电不间断练习,加长一些些影响翻滚,那岂不是改无刷尾电机也会影响?应该都会比720重吧,尾管本身没什么重量,关键就在于变长的杠杆效应,我现在准备练习倒飞,等我翻的时候再总结一下

网友D(2020-11-27):
那个黑色桨是哪家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黑色桨是哪家的啊

伟力911S的桨,价钱便宜一半,这里顺便吐槽下,在同一家店的110和911目录下的通用零件,比如齿轮,价钱往往不一样(希望JS们不要发现哈)
110的韧性比较好偏软,这个偏硬,我感觉110的飞起来手感好一点不过似乎有人不这么看
还有,这个桨上面写着B,而110的写着A,有没有人能解释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伟力911S的桨,价钱便宜一半,这里顺便吐槽下,在同一家店的110和911目录下的通用零件,比如齿轮,价钱往 ...

我买一点试一试飞3D的手感

网友:
楼主,V988是V977的有刷版吗?V988能否用V977的机架,改无刷?

网友:
V966才是V977的有刷版,V988是V966的4通版,V988和V966,及K100的机架是一样的,而V977和K110的机架是一样的

网友F:
K110是V977的FUTABA版本,K100是V966的FUTABA版本,V944是V922的4通版本,V955是V933的4通版本,V922和V933、V977、V966、K110、K100都是6通机,而V944和V955是4通机,V922、V933、V944、V955都是无副翼的,即使FBL,而V91X系列的是有副翼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K110是V977的FUTABA版本,K100是V966的FUTABA版本,V944是V922的4通版本,V955是V933的4通版本,V922和V933 ...

谢谢啊,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K110是V977的FUTABA版本,K100是V966的FUTABA版本,V944是V922的4通版本,V955是V933的4通版本,V922和V933 ...

大佬。那么如果我想把V988改无刷,能用V977的机架吗?用V988的旋翼组件和主轴齿轮

网友:
V988是4通机,固定的螺距,靠油门变化模拟螺距变化,无刷的话可能效果不行吧,锁尾会出现问题,肯定要改,机架能不能用V977的,真的不知道,原来V988的机架是2用的,6通和4通都可以,不过舵机安装的位置是有不同的,机架上有不同的安装位置供选择,V977应该没有,具体要看一下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V977的机架,应该可以改4通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V977的机架,应该可以改4通机的

好,好的。谢谢楼主了啊。

网友:
楼主好主意啊

网友(2020-12-28):
2.5的碳棒主轴是不是轴承塞进去很紧呀?

网友F:
不会啊,我淘宝买回来自己DIY的还有点松,原装不锈钢的就刚刚好,不过飞行感觉是碳纤轴要好,动力提升明显,提速快,对油门的变化反应很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啊,我淘宝买回来自己DIY的还有点松,原装不锈钢的就刚刚好,不过飞行感觉是碳纤轴要好,动力提升明显 ...

我买的成品碳纤维主轴塞不进,硬塞一半,把出来的时候把轴承带出来,最后还是火烧取出来的

网友(2021-11-25):
楼主,还有什么件 可以通用 能找到便宜的,比如十字盘。

网友(2022-08-08):
都是经验啊

网友:
请问有可调螺距的V977主板可出售吗?价多少?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我还不会翻,现在每天十电不间断练习,加长一些些影响翻滚,那岂不是改无刷尾电机也会影响?应该都 ...

8520空心杯,寿命更长,720  连续飞一下午就锁不住,8520要久的多,要性能飞朗宇的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