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插头不知道怎么插

楼主(2020-04-02):
上次不注意拔掉了不知道怎么插了,大神帮帮忙我是Q6充电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针脚接gnd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针脚接gnd信号。

具体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针脚接gnd信号。

原本就两个插头一正一负

网友:
看天书一样

网友B:
这个好像应该有个盖子吧..是不是盖子拔走了..

网友:
艾默生的电源不懂,我只有华为的600瓦的,华为的我知道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本就两个插头一正一负

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电压表戳一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应该有个盖子吧..是不是盖子拔走了..

盖子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一下

没有啊,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