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要一电机轴转两个螺旋桨的齿轮箱的关键字

楼主(2020-04-03):
想要可以用一个电机驱动两个轴同时转动,带动两个螺旋桨转动的东西,好像是齿轮箱。。。。。请问马云家和百度关键字是什么,如果要用齿轮自己DIY的话,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你说的是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吗?

不是欧,是指能用电机带动两条轴一起转,像船模有两个并排的小桨一样

网友B:
共轴反桨,这个东西少见。在一些高级的F3A机型上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轴反桨,这个东西少见。在一些高级的F3A机型上有用到。

不是欧,是指能用电机带动两条轴一起转,像船模有两个并排的小桨一样
不共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欧,是指能用电机带动两条轴一起转,像船模有两个并排的小桨一样

那估计没有,就有这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没有,就有这种的

这个支奴干飞过没有?
性能如何?

网友D:
每根输出轴都有个齿轮,电机放在两个输出轴中间,电机齿贴合两个大齿轮带动两根轴转动,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支奴干飞过没有?
性能如何?

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根输出轴都有个齿轮,电机放在两个输出轴中间,电机齿贴合两个大齿轮带动两根轴转动,对吧?

谢谢,那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机械结构改进以进行水下差速转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机械结构改进以进行水下差速转向

不行的,必须两个电机才能差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必须两个电机才能差速吧

突然灵机一动,打算像山地自行车一样在两个螺旋桨的轴上加几个叠在一起,又齿数不同的齿轮,这样用舵机来控制轴的水平伸缩就可以是齿数不同的齿轮对上电机轴上的齿轮,从而减速或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灵机一动,打算像山地自行车一样在两个螺旋桨的轴上加几个叠在一起,又齿数不同的齿轮,这样用舵机来 ...

也行,或者你参考一下坦克用的双流波箱

网友E(2020-05-24):
一个电机同时带动两根传动轴,俗称‘一拖二’,两根传动轴通过过轮后,同步转动,但转动方向相反。如果采用山地车式塔轮变速机构,机构繁琐,变速拔叉复杂用在模型上得不尝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机同时带动两根传动轴,俗称‘一拖二’,两根传动轴通过过轮后,同步转动,但转动方向相反。如果采用 ...

谢谢啦

网友F:
为何要这么做?齿轮组比较复杂,多个电机多个保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要这么做?齿轮组比较复杂,多个电机多个保障吧。

嗯嗯,经费有限盲